[家居] 请教燃气热水器水路安装

楼主(2024-01-01):
之前一直是在浴室里面使用热水器,开关阀装在进水前,调温靠拧热水器耳朵。如今想要跟上时代将热水器装在厨房(与浴室一墙之隔)

1,开关阀可以装在出水口后面,在出水后可以通过3通分流热水给不同的位置使用?

2,老房子,我准备在墙上钻通孔,给冷热水进入浴室。用PPR螺纹直通连接混水阀的话,这样要求钻孔好大。 我想用一个加长的铜内外丝直接放在墙内,热水出水不用PPR管,全段用不锈钢波纹管连接约1米左右长,这样可行?

3,安装混水阀,墙壁的螺纹需要凹进去多深?这样安装曲脚后装饰盖还能紧贴墙壁。 混水阀都是需要安装曲脚吗?

网友:
曲角就是为了适应不同距离用的,

网友:
可以,有热散失,用热水是时,碰到管会烫你一下

网友:
最好不用波纹管,阻力比较大易沉积,点蚀

网友:
热水器装在浴室极不安全,早就该改了

网友:
安装精准的话不用曲脚。

网友A:
不管自己动手,还是请师傅做,建议全用PPR管。
浴室如果已有冷水,则只穿热水管即可。
浴室混水阀(热水器能调温,是不是可以不用)既然需要曲脚,说明是暗装的。建议从某宝购买“淋浴花洒混水阀暗装转明装转换接头”,要全铜或不锈钢的,把暗转明转换接头先拧到混水阀上,在墙上做标记打孔安装、则不需要另加曲脚调节。

网友:
为了以后,恐怕还是来成熟方案排管好些哟,

网友:
埋墙里边的不可拆修的,建议用高档一点的PPR管

网友B:
燃气热水器的阀门进水必须有一个,不然一旦热水器故障,无法断水,而且想省气省水,还要靠进水阀门的调节,热水器自带的小阀门调节范围太窄,出水端加不加都行,埋墙部分还是用优质的PPR管为好,穿墙可以用30的电锤钻头就行,两根管打两个眼,无需开大孔,电锤也好找,钻头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自己动手,还是请师傅做,建议全用PPR管。
浴室如果已有冷水,则只穿热水管即可。
浴室混水阀(热水器 ...

我是准备自己打穿墙孔,从墙对面把冷热水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热水器的阀门进水必须有一个,不然一旦热水器故障,无法断水,而且想省气省水,还要靠进水阀门的调节, ...

PPR那个螺纹直通,我看网上的图目测一下,外径估计有40mm大?

不是可以通过混水阀来调节水量大小吗??  我想着多装一个角阀反而影响水压,就没打算装。

网友:
用铝塑管也可以,无需专用工具,可以打小点的穿墙孔,施工方便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PPR那个螺纹直通,我看网上的图目测一下,外径估计有40mm大?

不是可以通过混水阀来调节水量大小吗??  ...

这个很简单,后安装接头就行了,打30mm孔,穿管,然后热熔安装内丝接头,出水端调节流量很容易造成热水器停机,然后又延时启动,凉水太多,进水端安装阀门,可以预调合适流量,出水端只要开到最大就行了,无需再细调,这样即省气又省水,还提高舒适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后安装接头就行了,打30mm孔,穿管,然后热熔安装内丝接头,出水端调节流量很容易造成热水器 ...

你是说把内丝接头露出在墙外安装? 那美观不是大大下降?    进水端是随便买个角阀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内丝接头露出在墙外安装? 那美观不是大大下降?    进水端是随便买个角阀就行了吧? ...

有水钻开大孔当然方便,但是没水钻开小孔也可以,就头部扩一下孔还是容易的多,进水端用普通角阀就行,最好是全铜的,现在的水暖水深得很,要谨慎,有锌合金,有铜身铁阀,有铜身铝阀,有铜身铜阀旋钮增重的,还有铜身不锈钢阀,还有铜身铜阀铁柄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厂家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水钻开大孔当然方便,但是没水钻开小孔也可以,就头部扩一下孔还是容易的多,进水端用普通角阀就行,最 ...

嗯,角阀好像不贵,我直接买个九牧的。  现在好像很多热水器,到了夏天都有出水烫的问题,混水阀也解决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角阀好像不贵,我直接买个九牧的。  现在好像很多热水器,到了夏天都有出水烫的问题,混水阀也解决不 ...

夏天出水温度高,要么是设计问题,要么不是双段火,一般大厂双段火的不会出现夏天出水温度高的情况,一般也可以通过调节进水量来微调冬夏温度过凉过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天出水温度高,要么是设计问题,要么不是双段火,一般大厂双段火的不会出现夏天出水温度高的情况,一般 ...

海尔美的万家乐的评论问答里面都有这些问题出现,可能两广水温高。 听说要下置风机 微火苗技术的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美的万家乐的评论问答里面都有这些问题出现,可能两广水温高。 听说要下置风机 微火苗技术的才好解决 ...

我家的万和是下置风机,双段火,一般夏天使用时只有一半的火排启动,所以,控温还不错,当然,我家在中原,每年夏天室内最高温也就三十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