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当年不便宜的YOYO咔哟Diamond钻石蓝牙音箱拆解

楼主(2024-01-01):
对于我们垃圾佬来说,捡都要拾破烂,别说这个了。马上拿回家,预备工具开拆。好久没有遇到值得拆的了,今天新年第一天,算24年我的首拆。这货网上还没有拆的。

这货一面是充电口,开关、外接3.5插口。上面是6个触碰按钮,还有NFC扫描链接功能,插上充电,红灯亮。打开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北面是厚厚的全底橡皮减震。橡皮下面是螺丝,卸下四个螺丝,发现还有部分地方胶粘接,大力出奇迹,一听咔嚓一声卸下来了,也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固定螺丝,让我把固定脚卸下来了。这是防拆设计?有四个固定也没事

打开看到的一个电路板,一个1000mAh的电池,地下是封闭的喇叭仓,排线通向触摸屏。量了电池有电,4.2V。说明充电线路和电池都没有问题。看着其他没有什么迹象,就去量开关能否通断。这一量发现,开关失效了。打开没有反应。短接开关,出现了YOYO的开机声。连接手机播放也没有问题。原来就是开关坏了。

拆下来开关,发现没有合适的备件,买一个吧也不值当。就死马当活马医,拆开看看吧。拆开开关发现,三个触片都氧化严重,发黑了。用小刀片挂了,通断就正常了。开关太小没有拍图片。焊回去就可以了。算是一个小检漏。不过还是要还给朋友的,不便宜的东西,音质还是不错的。

线路板上有四个芯片,一个充电和蓝牙芯片,图在上面,查了查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功放这端两个芯片,一个没字一个有,找了找也没有资料。反正是修好了,明天还给朋友。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机械开关通病……

网友:
一看就是国内设计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A:
两块钱十个二十个,坏了就换。刮完点一点凡士林

网友:
做工蛮好的

网友B:
机械开关触点氧化,备点WD40神油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钱十个二十个,坏了就换。刮完点一点凡士林

各种不同规格的,买一种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开关触点氧化,备点WD40神油还是有用的。

对,下次不拆了,直接喷

网友:
数码之家元旦活动

网友:
音箱的蓝牙4.0,是不是就是 手机那个4.0?那 哪怕 去到 小米方盒子1代,喇叭是JBL的水平,也是底噪高,声音变调、单薄。

网友:
还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以前的一个蓝牙耳机都好几百

网友:
电池的容量够大。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啊,用料比较足,感谢分享

网友:
1000mAh,电池容量还不错。

网友:
这个电池还挺大!

网友:
这种开关的通病。。

网友:
造型,做工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