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400只能接电源开机

楼主(2024-01-01):
如题,一台13年左右买的联想g400,自己扩成16内存,换了固态。
现在是只能接通电源才能开机,但是电池充电正常,拿下插头也可以正常供电
求高手指教是啥问题

网友:
1,单体测量下电池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电池和笔记本后舱盖接触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有没有输出先,有些型号需要升级一下BIOS

网友A:
开机后独立使用电池也能供电,楼上两位怕是没有仔细看吧。
说明电池供电部分正常。
我盲猜是开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独立使用电池也能供电,楼上两位怕是没有仔细看吧。
说明电池供电部分正常。
我盲猜是开机电路? ...

开机电路啥问题?

网友:
开机电路与电池断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含糊,一般是BIOS电池没电的情况下加上外部电池无电的这种前提下要插电源供电才会开机且自动开,楼主你可以先把掉外置电池过个10分钟单独接电源开机看看时间是否准确,若不是那就很有可能是bios电池引起,还有就是G400这款机一定概率BIOS部分数据模块丢失,重新刷BIOS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含糊,一般是BIOS电池没电的情况下加上外部电池无电的这种前提下要插电源供电才会开机且自动开 ...

电池拔掉,时间也是准的,试过很多次,之前也怀疑过内置纽扣电池没电,后来发现不是。这个型号的太玄学了,有一个一键还原按钮,有的时候按这个按钮是可以开机的,有时又不行

网友:
还是电池问题

网友:
单独用电池看看能正常工作多长时间?.电泄容量能否达到开机用的电流

网友:
仔细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C:
电池健康度还有多少?有没有校正一下电池容量?我怀疑是电池出问题了,如果是多节电池串联,应该有一节不好了,电池的整体电压不高,电流的输出能力也很差,电脑开始的时候电流很大,电池带不起来,所以没办法启动。启动后处于待机状态,电流比较小,凑凑活活能运行一会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健康度还有多少?有没有校正一下电池容量?我怀疑是电池出问题了,如果是多节电池串联,应该有一节不好 ...

健康度九十以上,我平时很注意保养电池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测试也很简单,只用电池烤个机就知道了

网友:
隔离保护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