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做pcb求助,drc错误,提示孔外径需要比drc大

楼主(2024-01-01):
做板子卡在这里了,有知道的回复下!!!

楼主:
是不是要在设计规则里把孔外径改小点

网友:
重新覆铜试试

网友:
改大不行再改小,慢慢试.不难

网友A:
默认的DRC孔外径最小是0.61mm
如果你放置的孔外径小于0.61mm就会提示DRC错误。
解决办法两个:
其一:修改放置的孔的大小外径不小于0.61mm,内径不小于0.305mm。
其二:修改默认DRC规则,嘉立创的PCB钻孔的加工工艺如下图。

这些官网都可以查到,实在不行,就和我一样,直接忽略。
不过忽略的结果的是,有时候人工审核会电话联系确认,如果不符合工艺会说加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DRC孔外径最小是0.61mm
如果你放置的孔外径小于0.61mm就会提示DRC错误。
解决办法两个:

感谢感谢,成功解答我心中疑问,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