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人基础问题,测容量放电电流电压应该设置多少?

楼主(2024-01-01):
18650和21700分别是多少?

我现在测21700是放电电压3V,放电电流我按论坛说的0.2C来算。4.5*0.2就是0.9电流,可是测一次好久啊,5个小时

我见论坛有人用5A来放电的,这样也可以吗?

所以一般测试18650和21700,放电电流和放电电压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这两种放电截止电压选2.8v,电流设置1c,够了不能说太多了,打字也累

网友:
我一般设置3.0V,1A。
要精确的,参考商家数据。

网友:
容量型可电流小点,截止电压高点,动力型就电流按说明10C的按10C放,电压低点就行.
总的来说找到电池的说明书最好按说明书进行,没有的找商家要,一般都有,没有的按楼上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