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rport 1代 换电池。总结经验

楼主(2024-01-01):
堂妹的耳机,续航不行了,自告奋勇拿来练手,结果。。。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翻车。。。

步骤网上一搜就有。着重总结经验。

1,风枪100度慢慢吹,留了一点指甲很容易打开后盖。无难度。

2.
重点来了,电池底部上来的这条排线拉断不要紧。
连着尾盖的排线没断就是成功。

另一个电极,加点焊油也容易干下来。

我失败的步骤如下:
电池外壳,L/R标识对面这一侧,里面有一个贴着电池的天线,需要加热+滴一点酒精才好拆下。
我这里把天线拽断了。据说容易断连。

最下面的那个就是天线了。看过更换天线的视频,自认没那个水平,给堂妹报信了。。。凑合用

拉出电池的姿势,尖头插进去往外挑就是了。不难。电池上的孔很小,曲别针插不进去。

这个是指甲刀套装里面的东西,貌似叫粉刺针。平时没卵用,用在这里刚刚好。

换下来的电池,1.8欧
另一节超量程,大于2欧了。

难怪新电池显示300+,当时还以为是接触不良试了好几次都差不多才作罢。

网友A:
进来看看  工具不少呀

网友B:
你堂妹说的管它哟,修不修得好都无所谓,拿去折腾吧,反正也不想要了,目前正在网购中,。。,,

网友C:
看看折腾得怎么样了

网友D:
上次捡到一个二代PRO的水果充电仓,以为是假货直接开拆,后来拆出来是真的,不过拆出来也废了只有当垃圾了

网友E:
谢谢分享,只有更换过电池仓电池,耳机电池还没有更换过,

网友F:
哈哈都有内阻表了,怎么这手工还做的不行得加把劲哈。

网友G:
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  工具不少呀

乱七八糟的东西貌似还真买了不少呢,闲着没事折腾着玩玩,水平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 专业的

哈哈 瞎折腾的水平,自己或者家人的整一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堂妹说的管它哟,修不修得好都无所谓,拿去折腾吧,反正也不想要了,目前正在网购中,。。,, ...

或许吧,同年买的手机,我的还在用,他的早换了几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折腾得怎么样了

用704封口的,估计还没干呢。充电已经试过,能闪灯。就是不知道断掉天线的那个还能不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捡到一个二代PRO的水果充电仓,以为是假货直接开拆,后来拆出来是真的,不过拆出来也废了只有当 ...

收两只耳机不久凑成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只有更换过电池仓电池,耳机电池还没有更换过,

挺奇怪哈,电池仓的电池先罢工。 自己的泥炭电池仓应该还行,耳机里边的也明显续航变短了

楼主:
哈哈 还是要动动手才知道,下次再来应该十拿九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都有内阻表了,怎么这手工还做的不行得加把劲哈。

手残党。。。凑合用吧。上次给堂弟的耳机换就脚本完美,不过不是这种简单很多。换完也是吃灰,他不喜欢用耳机。内阻表也是跟风整了一个,这种夹子太拉了。真的常用还是得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的

还行吧,里面得胶没灌满,感觉比拆打了704得电源板拆件好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奇怪哈,电池仓的电池先罢工。 自己的泥炭电池仓应该还行,耳机里边的也明显续航变短了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6354-1-1.html
看看
耳机还可以,电池仓老是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