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星N9002刷机不成功

楼主(2024-01-01):
我觉得刷机是简单的事情。谁知道到我手里就废了。手机型号是N9002联通的定制机。不懂有没有锁。直接开干。下载三星手机的驱动回来,安装,插入手机,可以在odin3上识别到,直接刷。显示pass。开机提示不能启动。

楼主:
继续乱刷,试试下载了twrp刷入,还是显示联通的图标没进第三方re

楼主:
上网搜索,发现一个视频,说是刷入all samsung recovery可以解决。但是我搜索都没有这个东西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搜索,发现一个视频,说是刷入all samsung recovery可以解决。但是我搜索都没有这个东西下载 ...

以前有个同系列的9006,记得好像可以先刷回官方ROM再重新去刷recovery什么的,然后再刷第三方系统,好多年前的事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A:
就是成砖了嘛!继续找,卡刷应该可以,时间太长,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一般流程,root,解锁,twrp,刷固件。一步到位不知道什么结果。

网友:
救砖可以的,具体操作就忘了以前修手机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成砖了嘛!继续找,卡刷应该可以,时间太长,忘的差不多了!

卡刷不可以了。进不了RE了。没菜单给我选直接就是一个机器人躺下的没有菜单

网友A:
原来的电脑上面好像就剩余这几个东西,你看能用的上不???

网友:
我记得应该线刷可救回,时间太久,都忘记怎么弄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脑上面好像就剩余这几个东西,你看能用的上不???

热心坛友,点赞!

网友:
应该是固件不匹配造成无法开机,找正确的固件然后卡刷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算不上变砖吧,只不过是刷错东西不能启动而已,变砖是根本启动不到这吧。
好多年不折腾手机了,不记得怎么搞这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