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众车机topower音响拆解、改装蓝牙

楼主(2024-01-01):
警告:车载音响内部机械、电子构造复杂,本文仅为熟手提供参考和交流。没有实际动手经验的朋友,请勿当成教程使用。

2010款的斯柯达明锐,近几年通勤路程变长,车上呆得多了,只有靠喜马拉雅混时间,但是车载音响只有SD卡和AUX接口,没有蓝牙,用音频线将手机连音响实在不方便。一直想给音响加上蓝牙功能,但是看了网上说,车载音响有防盗码,拆下来断过电后,要重新输入防盗码才能继续正常使用,所以不敢动手。

拆开面板看了音响,是国产的TOPPOWER 4EV(通宝),问了闲鱼和淘宝的几个卖家,大部分都说toppower的没有防盗码,就下决心把音响拆下来了。如何拆面板,网上有教程,此处略过。直说拆后面的线束,线束有成捆的线束框架,捏出黄圈的看上去有点凸起的部分,就可以把框架把手拉出来,将把手稍用力再拉以下,整个线束框架就下来了。

音响上面板上印了几个引脚的标识图,网上没有很容易解读的资料,测试了后,把引脚图解释一下。

左边两竖列RR+、……、RL-,这8个,是接喇叭的;
画了圆圈的-号,是电源负极接地,
太阳标识是大灯的电源,打开大灯时,会有12V电压
+号,是电池的正极,只要电池在,就有12V电压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应该是CAN总线的信号
S(Switched Power),这个也叫ACC,是汽车电路的辅助电源,车钥匙拆入后,轻转第一格(不要打火),此电源就接通电池12V
GALA(Geschwindigkeitsabhängige Lautstärkeanpassung),也叫speed,这个有点难理解,是指根据车速自动调整音量的功能,使用GALA功能可以使得车内音响输出的音量随着车速的加快而相应地提高或降低。
再下面的两组12排小针PARTB、PARTC,是根据车型和音响,由厂家定义的,我的AUX就在这里的三个脚上。
先发一张内部对应接口的电路板照片,也有相应的标识。

电路板上的标识的字母与接口板有些不一样,反正是意思,上面以及可以看到AUX_L,AUX_R,AUX_G的端子接口了。

先打开上盖板,是光驱

卸下光驱的螺丝,拿出光驱,拆下排线

继续拆下前面板的螺丝,和两处白色排线(面板控制、SD卡)

继续拆下前面板的PCB

找到电源及其他端子

VDD是电源,GND是地,用12V电源代替电池在主板,再经过排线接到前面板PCB,测试VDD有4.3V电压,打开开关,PSI也有4.3V电压。
然后我就误以为PSI是开机后的电源,走了一大段弯路。

走过的弯路也简单贴几张图吧,拆了一个几块钱的挂脖式蓝牙耳机,想就此改一下接进去

发现这种蓝牙耳机要长按开机键1秒以上,才会开机,用这个PCB改装,岂不是要自己再做一个延时电路,放弃
另一种放在充电盒里的蓝牙耳机,电池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也拆开看一下。这种耳机离开充电状态,就能自动开机,简单的非门开机方式,可以试一下

找到PCB与面板塑料结构的空挡,把两个耳机的PCB用双面胶固定上去,焊好引出线

放大效果

非门就用PSI作信号,再加一个三极管和电阻来实现吧,结果是不但蓝牙不能开机,连同前面板也不能开机了。
在多次反复焊接过程中,发现一个蓝牙耳机的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芯片挂了。
在与蓝牙耳机斗争的过程中,看过很多蓝牙耳机的设计图、芯片说明,大多是杰理的,原来这个蓝牙芯片本身也是一个MCU,是要往里面刷程序的,想要上电开机,需要修改内部程序。
只好放弃掉用蓝牙耳机改造的方案,直接在淘宝上买成片蓝牙板M18,也便宜,三块多,还包邮。
等待到货的过程中,继续查资料,才完全明白PCB版上那一排标识的意思。
VDD……电源
GND……地
PSI、PSO……I2C的信号接口
VPP……编程电压
SCK……I2C的时钟
难怪PSI不能当电源用
M18蓝牙板到货了,M18如何接线,淘宝商家的网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再此略过。

全部接好,先用VDD供电,都正常了。放到车上用了一天,细细思考了一下。
这个车载的电路和普通家用不一样,车载的电源在发动机熄火后,就全靠电池,用电池供电的电路,必须是极低功耗,否则把电池搞亏了,下次怎么启动打火?而VDD来自与电池,而不是ACC,那我这个蓝牙板,不就是永久工作吗?一个是电池问题,另一个是车停在那里,我不在的时候,别人也能连上我的蓝牙板,这个虽然不算啥,但是想起来还是有些糟心。不行,还是得想办法。
有个傻招就是用ACC降压后给蓝牙板供电,这个方案可以兜底。
把音响重新拆开,反复试验,发现PCB上有一个点,音响开机后有7.2V电压,音响关机没有电压,可以试一下用这个点供电,串接两个二极管降压到5V左右,接上了蓝牙板。

二极管与PCB之间贴了高温胶带绝缘

这样试了后,果然生效
蓝牙板也用双面胶固定在控制板的PCB上。由于这个音响整体都被封在铁皮盒子里,只有控制板的PCB通过排线接出来,而且控制板的PCB也是大面积接地,完全是个法拉第笼,所以蓝牙板必须装在这个法拉第笼外面。

根据M18的说明,音源输出地,必须尽可能用粗的线与功放地相接,所以,信号线都是用双股漆包线,音源地用了1.5的接地线。
继续安装

音源线穿过主板

接到主板的AUX焊盘上

贴上固定胶带

还原所有螺丝和盖板,就此大功告成

网友A:
蓝牙耳机电路板内置改造

网友:
降压用7805好点吧

网友B:
感觉还是20块的蓝牙接收器转AUX更省事吧~

网友:
我是车带蓝牙而不爱用,你是车没蓝牙非要用

网友:
这个改造花精力

网友:
这样折腾太麻烦了

网友C:
蓝牙能听响,音质太差

链接用橡胶软线最好塑皮软线次之,这玩意儿主要是运动中使用,擦皮碰地碰火都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20块的蓝牙接收器转AUX更省事吧~

确实还是这个省事, 坏了也容易更换.

网友D:
直接换个车机最方便,功能多音质好,原厂大屏蓝牙的德赛西威280,一两百吧

网友:
得折腾几天吧?

网友:
你敢用漆包线连线,厉害

网友:
用漆包线连线,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电路板内置改造

已经研究了大量资料,蓝牙耳机改成上电启动蓝牙,是没有硬件改造可能的。

因为蓝牙芯片本身都是MCU,上电启动是通过程序触发的。没有开启蓝牙时,比如在电池模式或充电模式时,MCU里的程序在以微功耗方式运行,探测启动蓝牙的信号,比如按键事件、或其他的什么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能听响,音质太差

链接用橡胶软线最好塑皮软线次之,这玩意儿主要是运动中使用,擦皮碰地碰火都是麻烦 ...

车载音响里的蓝牙恰恰是永久固定的,装上就永远不动了,所以敢用漆包线

当然要追求音质,就不光是蓝牙的事了,那可是大工程,汽车之家论坛里关于改车载音响系统的讨论多了去。我就是听个响,把通勤路上的时间给打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车机最方便,功能多音质好,原厂大屏蓝牙的德赛西威280,一两百吧
...

咱就是图自己动手一乐,这个版里的都是自己动手流派

网友:
以前坛子里很多车机,现在基本不玩了。

网友:
自己动手有乐 趣

网友:
过来观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