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F5 BIG-IP 3600 负载均衡器

楼主(2024-01-01):
RT 原本想买来搭建实验用的,结果没想到……鞋又湿了!尝试维修,结果……似乎越修越惨……了啊!

本体大概长这样,网上找的图,我那台已经被我拆得一片狼籍了,大概回溯一下过程吧

还算完整的硬件图长这样,这机器系统控制部分是 Intel 酷睿2 775 架构平台,CPU 使用 E6400,DDR2 667 内存,500G 硬盘,8G CF卡,8 个千兆 rj45 电口,2个 SFF 千兆光口,系统看网上应该是 Redhat

硬件结构图

故障排查图
原始故障是上电后不启动,看起来是短路保护,如上面排查图描述。主供电有一路 MOS 管可以看到有明显烧毁痕迹,不能确定是哪一路供电(猜测是 3.3V)在这一路供电上,测量阻值在几十欧,说明这路供电没有短路,用 3.3V 加电观察电流在 3.5A 左右,按键开机故障依旧。另外测量主板另两路供电模块阻值为零短路(如上图),这里我应该先断开这两路供电的,然而我并没有,我去排查主供电短路了!在我用风枪 450° 干掉了两个芯片(一个是 BCM5788,另一个是 ICS 1310495SY)后故障依旧,大半夜的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不仅是主板短路我的脑子也短路了!干掉这两个芯片是因为他们发热严重,先干掉的是 BCM5788,然后电流降低了 1A 左右,接下来摸着的是 ICS 1310495SY 发热严重,又把这个干了。实际上像 ICS 这类 CMOS 芯片发热是正常的,这个应该是错干了的。至于 BCM5788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坏,回头测一下 VCC 脚位,大概率也是错干了。
最后的尸体板子是这样的:

其他一些拆机图:

这个叫 ZY7007 的供电模块之前没遇到过,不知道为啥设计得这么复杂,后面似乎有个单片机,支持 I2C 通信

总结:
- 这机器大概率是修不好了(即使能修维修成本也很高了)!所以我又买了一台 1600 型号的折腾

- 无铅焊锡加多层板子的 BGA 芯片太难拆了,这种最好还是上预热台吧。风枪高温直接干(我都想直接 500 °开干了),温度不够硬翘吧焊盘掉点,加热时间长了吧主板又容易鼓起来,直接废掉
- 没有电路图不熟悉的板子,在没有搞清楚各路供电原理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就干芯片啊!

最后,新的一年祝大家玩得愉快!!!

网友A:
这东西就和修手机一样,主要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先把每个供电修好,整机就差不多修好了,BGA能不动就不动,没预热台就背面加热风枪吹,再加上正面风枪,也不是吹不下来的.你这个可能要重植锡了.

网友:
真是漂亮,跟我解散单位之前拿到的锐捷软路由一样,非常漂亮,可惜没人要,最后10元卖给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和修手机一样,主要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先把每个供电修好,整机就差不多修好了,BGA能不动就不动,没预 ...

我一开始也以为电容短路,所以在主供电加电看电流,但是什么都没有烧出来。后面想想单独的电容短路也不会烧了那么多路供电,应该还是其他有问题。主要还是对这种供电模块不是很了解,包括它的工作原理。拆下来的 BCM5788 应该是废了,主板焊盘倒是没掉,但芯片上掉了很多点。

网友:
又买了一台1600

这就对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真是漂亮,

网友:
看着还挺复 杂

网友:
这不是个路由器吗?

网友:
价值不菲的东西啊。还是很佩服楼主动手能力

网友:
之前有块n2600的板,ICS 1310495SY可以煮开水,几乎占了整板的小半功耗,我至今想不明白,这个公司怎么能做到这么小的芯片烧了七八年还坏不了的,真是神仙

网友:
这做工有点上档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