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手电钻制作的台锯

楼主(2024-01-01):
偶尔得到了2块4mm厚的铝塑板,于是就有了想改造一下小台锯的想法.
(老站)DIY小型台锯(手电钻改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8875

两档开关和紧停开关开孔(22mm)。

开散热通风孔。

品字形AC插座开孔。

四框粘接,也不知道502能不能粘牢。

面板安装螺丝座,预埋了个M5的螺帽。

台面板4个螺孔粘接完成,牢固强度还可以。

底座橡胶机脚垫用M4螺丝固定。

手电钻和座用6颗M5螺丝固定在铝制台板上(原5mm厚重新打孔)。

中间防尘隔断板.

固定调速控制板。

靠山板用的是10X20mm铝条,粘贴刻度尺

用白酒透明包装盒制作防尘罩。

防尘罩可以上下调节。

接线图。

电源插座-调速电位器-调速和开选择开关-紧急停止按钮。

后面设计了一个吸尘器软管接口(25mm)。

不用吸尘是正好用个脉动的瓶盖封住。

可以上各种16mm的锯片和切割片以及试用了各种502胶水。

机器正面。

调速范围为80W-340W(最大),一般的切割没问题.

......END......

网友:
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
牛,精度都可以调了

网友:
花心思了 挺整洁的
手电钻噪音很大  本来这么小尺寸可以找个DC电机来搞
电控部分最好还是单独找外壳,虽然隔了一道板  作用恐怕有限

网友:
做得太好了,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
非常棒的制作

网友:
动手能力棒棒的,就是这样改装的,一定要做好防护,毕竟转速很快

网友:
考虑的很周到,做得不错。

网友:
改造的非常不错,携带比较方便。

网友:
铝塑板用胶水粘不太靠谱吧?应该在四根角铁上打孔,用铆钉或螺丝固定最稳固。

网友:
楼主这个做得太好了

网友:
动手能力棒棒的,非常棒的制作

网友:
改得好记得给朋友加分

网友:
注意安全感觉云石机倒装不错还能调高度

网友:
工程不小,一般是搞不定

网友:
改的不错,简单用用够了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用不了几次就散架。如果真是用502粘的。

网友:
手电钻转速不低吗?

网友:
羡慕楼主的台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