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耀锐YR1030+内阻仪,到手160元

楼主(2024-01-01):
大家都发内阻仪,我也发一个,是23年双11买的,到手160元。哪位坛友是否同时有1030+和1035+,想看看测试对比结果。

网友A:
我想问下怎么测量超级电容的内阻?我用电池内阻仪器测是0欧,

网友:
同2楼,1030的路过。

网友:
我买的1035+

网友:
跳蚤市场收了个深圳量度LQ1060S,没测试精度

网友:
玩电池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怎么测量超级电容的内阻?我用电池内阻仪器测是0欧,

看说明书,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
我草 你那个笔的线这么好的

网友:
买了 也就用那么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30路过

耶,终于还是没忍住?

网友:
1035路过,我也是双十一买的好像一百七十多买的

网友:
玩电池必备

网友:
可以的,我也是用1030用了两三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耶,终于还是没忍住?

比你买的早

信不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你买的早

信不信

那你以前就在假打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以前就在假打哟

免费鉴定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

网友:
前几天拼多多YR1035+券后165,忍住了没买,已有LQ106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怎么测量超级电容的内阻?我用电池内阻仪器测是0欧,

理想的电源是没有电阻的,不管负载多大电源都不会产生压降,但是电源受化学反应或线路设计等问题,输出电流时或多或少总会产生压降,由于这压降对化学电池影响尤为严重,所以经常测电池的压降,又因电池测量电池内部阻值就能很好的反映压降,故又称作内阻。

便携式内阻仪常用的测量方法是交流法,通过给蓄电池施加一个交流低频小电流信号(用于区别电池本身的电),测量其反馈电压值,通过电压与电流的比值,测量蓄电池的内阻。

但超级电容不是化学电池,设计上是两块靠得极近的板,通过存储静电电荷来存放电,所以内部并不导通,通过交流法测超级电容会测得电阻无限大。

若想测试超级电容的压降(即内阻),应该使用直流放电法,通过外部负载进行大电流放电,同时测量蓄电池的电压,通过压降与放电电流的比值,得出蓄电池的内阻。

补充内容 (2024-1-12 19:06):
更正一下,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直流法测内阻测不出来,但是交流法可以测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