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对铅酸电池充电保护的非常好的充电器

楼主(2024-01-01):
最近我的铅酸电池充鼓包了,我怀疑是充电器没有充满自停这个功能所导致的,有时候充满了但是我没有来得及拔下来,次数多了之后可能就鼓包了,如何看充电器有没有充满自停这个功能?有了之后就可以不再鼓包了吗?

网友:
基本没用。铅酸里是多个2v的单体串联而成,而多个12v的再串联成电池组。如果电池本体出现问题,很难通过充电器来实现保护。

网友:
鼓包一般是热失控,多发生在夏天,所以你这个电池不一定是现在鼓包的。

找个做工好点的充电器,把高恒压降低0.5到1V左右基本能避免。

要买的话,买那种带春夏秋冬季节调节的,全部调成夏天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
尽量不要长时间充电,转灯就拔掉,或者充满自停充电器

网友:
合格的充电器都不应该这样,只能说明你的充电器不合格,或者有故障了。

网友:
宝陀有正负脉冲和温度补偿

网友A:
即便有保护也是小电流浮充,最简单直接的方案是整个定时器

网友:
没太大的必要,你是否考虑到电池本身的寿命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便有保护也是小电流浮充,最简单直接的方案是整个定时器

感觉(是感觉)超俩个小时就都会鼓包了

网友:
你这个是使用环境的问题,好的水电瓶维护得当用个10几二十年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