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有人给铅酸电瓶贴上温度开关,说这样就可以防止充鼓包了

楼主(2024-01-01):
是真的吗?真的有用吗?你们谁特意研究过这个事?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实际上...

网友A:
这个倒是可以的,铅酸电池鼓包就是发热和极板变形导致,监测温度能有效防止电池鼓包和找出问题电瓶。

网友:
恭喜M币到手

网友B:
通信基站用铅酸电池都带温控系统

楼主:
嗯,我就知道有人要说让我血压高的话,要来说我是来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是可以的,铅酸电池鼓包就是发热和极板变形导致,监测温度能有效防止电池鼓包和找出问题电瓶。 ...

是,我也知道,但是担心在温度降下来温度开关恢复导通之前一直充不了电,等温度降下来了,开关导通继续充电,但充一会又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断电了,这浪费时间啊,而且48的电压还是直流电温度开关内部的两个接触的弹片那里可能会烧蚀发黑,这可能会导致这个点这里的电阻上升,电阻一旦上升这里的温度可能就会很高,温度很高就有可能从温度开关这里着火,这两点有啥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基站用铅酸电池都带温控系统

这个玩意得好好了解一下,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就是干这个的吗?能给拍几张实物图看看吗?刚才百度了没看到什么有价值的,只想着我可能得做一个一旦铅酸电池充电器由红灯转向绿灯就停止充电(就停止220端供电)的这么一个模块、东西了,但具体怎么实现、怎么做还不知道

网友C:
鼓包一般都是热热时空,加温控只要温度设置得对,是有效的。

实际把充电器的高恒压降低1V左右,就可以避免热失控,比如48V电池充满的高恒压一般是59V左右,搞成58V就想对安全了,实际高这1V 也多充不了几百米的电量,还冒着风险。锂电池同理。

网友D:
有点品牌的观光车,电三轮,老年代步车,充电器引出温度传感器,绑在电瓶上,很多呀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电池保护板上的温度检测。热敏电阻热敏二极管之类的,用得很多,且历史悠久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每个电瓶贴一个

楼主:
到手能干什么,能用来搜索时被扣2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品牌的观光车,电三轮,老年代步车,充电器引出温度传感器,绑在电瓶上,很多呀 ...

想知道充电器上哪里有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包一般都是热热时空,加温控只要温度设置得对,是有效的。

实际把充电器的高恒压降低1V左右,就可以避免 ...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不知如何调低?并没有看见电位器什么的

网友E:
温度开关起保护作用,并不能代替充满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开关起保护作用,并不能代替充满停止

知道,想知道哪有真正充满自停的充电器,或者如何自己改装下,实现真正的充满自停?目前留意到在充满电时充电器会从红灯转向绿灯,不知能否实现以这个为中心改装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知道,想知道哪有真正充满自停的充电器,或者如何自己改装下,实现真正的充满自停?目前留意到在充满电时 ...

好充电器,实体店买,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充电器,实体店买,一百多

我想去网购,求推荐,线下他们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充电器上哪里有温度传感器

看看,AC-DC充电控制器
1,为充电指示灯
2,为电瓶温度传感器的线,传感器安装在电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