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混血Raspberry pico?

楼主(2024-01-01):
最近从两家淘宝店铺,买了两片

一片,不带Raspberry LOGO ,电源芯片也不同

这片,有树莓派LOGO,电源芯片也与官方一致

但细节上,有少许不纯粹。就是采用TypeC母口。

大家对这片的身世,怎么看?

网友A:
我一般只关心主控芯片,其它只要保证基本性能就行(其实价格上还是能反映出差别的)
如同UNO NANO这些板子  大量山寨板子早已火出中国国境了
现在的很多工业品同质化是普遍的  毕竟制造业一直在被逼提升专业能力   否则就淘汰关门了

我买的和LZ贴图的基本一样,USB是MICRO的
GND焊盘是有直边的  但不是很明显
一旦焊上排针  有必要再费力从焊盘上去辨认GND吗
不是有个公开的底座板子吗  PCB上有引脚丝印,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关心主控芯片,其它只要保证基本性能就行(其实价格上还是能反映出差别的)
如同UNO NANO这些板子  ...

我反复读茶老师的小作文,貌似在暗示中国制造在这种领域,还是有两把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反复读茶老师的小作文,貌似在暗示中国制造在这种领域,还是有两把刷子 ...

NO NO NO  大家还是须要睁大眼睛  仔细分辨,市面上的商品  良莠不齐  到处是坑

中国确实不乏优秀的制造业单位  但那些都是行业龙头  凤毛麟角

话说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天,一大早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和数条骗子短信

显然我的个人信息又被转卖了一次,  新年第一天就引来了一拨骗子

网友:
有可能是盗版,就看能不能刷官网的固件。

网友:
只要芯片是 2040 就可以了,这玩意没假,也没必要造假,出来时间不久也很难是翻新
pico是试水,也是培养用户群,开发板都是开源,除了芯片谁都可以改了造
便宜 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2040芯片一样就可以了,毕竟硬件开源,芯片随便买

网友B:
9块9包邮的合宙不香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26902703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块9包邮的合宙不香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2690270351

收藏了,谢谢

网友C:
好奇大家会用这种板做什么?
DIY?飞线堆叠不丑么……有这时间随便画个板,几天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大家会用这种板做什么?
DIY?飞线堆叠不丑么……有这时间随便画个板,几天就到手了 ...

同问,不知道这东东DIY的用途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关心主控芯片,其它只要保证基本性能就行(其实价格上还是能反映出差别的)
如同UNO NANO这些板子  ...

主控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去山寨正版零售价只要1美元的芯片。其他部分都很容易造,山寨的也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去山寨正版零售价只要1美元的芯片。其他部分都很容易造,山寨的也一样用。 ...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价格上明显存在差别的  基本上从主控、品牌上也看得出来

昨天晚上翻出一个买来就吃灰的模块玩  记得当时买的时候自己选择了国产实惠版  因为图便宜
卖家也说明了主控和正版是不同的,因为信任  收到后包装就没打开过
找代码跑了一下  一切正常

网友:
性价比很高,如果用MicroPython和Arduino可以免去学习很多底层硬件知识,节省大量时间,适合不追求性能的业余玩家。

网友:
你要看无线芯片是不是原版一样的?没无线都一样

网友:
只要能用,国产的也不错,毕竟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