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多多7块钱的铝合金手电,可以装18650和21700

楼主(2024-01-01):
左边的7块,右边的是某站网友都推荐的一款几十块的。送了一个7号电池架,三节干电池,还有一个自行车/电车挂支架。做工非常不错。直接搜“t6手电”,就有一大堆。
可以变焦,就是亮度有点低,不知道能不能改造?换灯珠?
淘宝上类似的手电壳子(不带灯柱)都卖10块多,还不包邮。为什么不用这个改呢?

网友:
结构问题,散热不行的话改了没意思

网友:
可以用21700电池,续航大大增加,缺点是如楼上说的散热和亮度不好

网友:
换灯珠就得换散热,要不然有隐患

网友A:
感谢分享,如果能5折买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如果能5折买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五折内有这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折内有这款吗?

貌似是没有,哈哈哈

网友C:
右边那个看上去挺好的啊,什么型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右边那个看上去挺好的啊,什么型号啊

右边的确实可以,就是价格40-50

网友:
使用锂电池换干电池,得看手电筒能不能容纳的下,得换灯板,也需要考虑灯仓尺寸,还有充电口的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E:
多多搜不到哇,十块内有吗?胸弟给个关键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确实可以,就是价格40-50

看上去值啊,关键词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空心灯杯,没什么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值啊,关键词是什么啊?谢谢

g40手电筒 这个手电可以装21700电池,有一体散热(散热面与同身一体的)和分体散热(散热面与筒身过盈配合的),每家做工有点区别, 灯珠型号是sst40 分进口和国产,进口灯珠好像有对角线,国产的好像没有对角线
如下图

网友F:
空心仓的,很实惠。T6灯珠L2灯珠都有。
买过好多,都改成单档了,干活用。

网友:
sst40光色有点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心仓的,很实惠。T6灯珠L2灯珠都有。
买过好多,都改成单档了,干活用。 ...

我也买了一个,也想改成单档。不知道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多搜不到哇,十块内有吗?胸弟给个关键词?

搜夜骑t6手电,可以搜的到,现在还是7块,配合当初的亿维,力神,东磁电池正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夜骑t6手电,可以搜的到,现在还是7块,配合当初的亿维,力神,东磁电池正合适. ...

我买的是8.8元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确实可以,就是价格40-50

据说阿里巴巴app上有一家卖20块,没找到,g40或t40,一样灯珠,散热有略微差别。
当时大约是30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