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煤气炉的热电偶测试

楼主(2024-01-01):
如图,拆下热电偶,塞进40w电烙铁内,给烙铁通电5分钟,测得出压为7.5mV,芯线为负,皮线为正。准备用来做个简易热风枪的测温头。用LM358运放作此较器来调温,大家觉得可行吗,请拍砖哈。

网友A:
需要标定温度

用啥做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标定温度

用啥做基准?

40w电烙铁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但通电5分钟后为7.5毫伏。我打算高于7.5毫伏就让热风枪半功率,低于7.5毫伏就全功率工作。这样来粗略调温,不要求精准到度,只要求有30度左右的误差也可接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0w电烙铁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但通电5分钟后为7.5毫伏。我打算高于7.5毫伏就让热风枪半功率,低于7. ...

有专门的芯片做这个MAX6675
SPI接口的

网友:
燃气灶上的比较皮实,耐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40w电烙铁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但通电5分钟后为7.5毫伏。我打算高于7.5毫伏就让热风枪半功率,低于7. ...

40W的烙铁长时间不动也是可以把烙铁头烧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