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煤气炉的热电偶测试(图片齐全)

楼主(2024-01-01):
如图,拆下热电偶,塞进40w电烙铁内,给烙铁通电5分钟,测得出压为7.5mV,芯线为负,皮线为正。准备用来做个简易热风枪的测温头。用LM358运放作此较器来调温,大家觉得可行吗,请拍砖哈。

这个比专业的热电偶平宜很多,某宝上是白菜价,却能耐几百度的高温。不加热时,用电阻档测它的阻值是0欧姆左右。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似乎t12用的是K型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似乎t12用的是K型热电偶

K型热电偶好用,但太贵。我不要求全范围线性度良好,只关心我的控温点能准确控温就行了。

网友B:
K热电偶哪里贵了? 自己买热电偶线焊一个就行,几块钱一米,就是自己焊接有点点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热电偶哪里贵了? 自己买热电偶线焊一个就行,几块钱一米,就是自己焊接有点点难度 ...

焊锡焊接会不会工作的时候热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锡焊接会不会工作的时候热化了。

不是用焊锡焊接的
一般用盐水焊接热电偶,或者碳棒,或者电弧法
焊铜管的喷枪温度可能不够,但是氢氧焰应该可以
反正就是把两股线熔在一起就是温度探头了

网友:
要用铜焊,熔点高。

网友:
电烙铁头自带热电偶,再加一个多余。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358不行,上8551

网友:
这个还是挺准的

网友:
原理没问题,楼主可以搭一个电路试验一下

网友:
原理上可以,实际上行不通……

网友D:
更直接粗暴的方法就是热电偶绑电烙铁头上,然后接一个温控仪,,,,,
看我的恒温加热板,废弃的封口机加热板+温控仪,就是一个拆贴片元件的神器,贼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更直接粗暴的方法就是热电偶绑电烙铁头上,然后接一个温控仪,,,,,

不用自己做了!早就有了,邦克烙铁头外面就点焊了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用自己做了!早就有了,邦克烙铁头外面就点焊了传感器……

楼主用的普通外热式电烙铁,普通烙铁头没有传感器吧,楼主的构思原理上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普通外热式电烙铁,普通烙铁头没有传感器吧,楼主的构思原理上能行, ...

邦克焊台就是你说的哪种结构啊!烙铁头上邦定热电偶传感器再套上发热芯,焊台内部就是温度控制器!早八辈子人家就出产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