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可口可乐外观MP3音响播放器,改造成寻线仪接收器

楼主(2024-01-01):
易之力S698Pro寻线仪利用AM中波寻线(接收器采用BK1088收音机解调芯片AM接收部分电路),强电寻线效果尚可。因条件所致,找不到AM中波发射器模块,试将这款播放器调频收音机部分改造成寻线仪接收器,去掉原天线电路,用电感器(或铜丝绕5圈)作为寻线仪探头。
这款播放器可能是固件出现问题,收音机部分接收不到FM调频信号,决定对其改造,注意事项如下:
    1、RDA5807FP芯片的第6脚接电源时为手动模式,7脚和8脚为选台增加/减少按键端口,15脚和16脚为音量增加/减少按键端口。
    2、 RDA5807FP芯片的第6脚接地时为自动模式,7脚和8脚变为连接CPU的端口。
    3、RDA5807FP的典型工作电压为3V,最高工作电压为3.3V。去掉AU6860F芯片,增加3.3V稳压芯片AMS1117。
    4、采用RDA5807FP芯片的收音机仅只能接受灵宝本地电台,是因为9脚所接12MHz晶振的原因,换成32768KHz晶振后正常。
参考:
    1、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6500-1-1.html
    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937&page=2&extra=&mobile=2#pid15695211
    3、https://b23.tv/a6T1Hr6
发射器改造参考:FM发射器改造成寻线仪发射器

网友:
高手,这个改牛了,

网友:
謝謝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这技术厉 害了

网友:
不错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集成度这么高就不用改造了

网友:
技术不错   这个有年头了

网友A:
万一被捡破烂的看到,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造型不错,记得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公司都自己出过这种可乐罐造型的收音机作为礼品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改的牛了!

网友:
牛掰,这都能改?!

网友:
厉害厉害,逆向原理图改的

网友:
技术高手,改的不错。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你把壳子换成健力宝吧,我跟老总联系发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被捡破烂的看到,后果不堪设想

上去就是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