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吹风更换开关(XN-14B)

楼主(2024-01-01):
飞利浦电吹风更换开关(XN-14B)

朋友的用了多年,电源线刚刚换好,开关又不好用,拆开看下型号,购买更好修复

开关

型号

看看

反面

拆开

拆开

拆开

新的

新的

更换

网友:
这种开关的电吹风换挡的时候,有时能看到开关打火。
所以有些地方例如仓库禁止使用电吹风。

网友:
。。。。。烧得很惨啊

网友A:
这个开关从拨杆到内部爱坏是通病,感觉还是用料的问题,我也修过,外部的拨杆断了,内部也有接触不良。
松下的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电吹风电流这么大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吹风外面的拨杆容易断,还买不到备件

网友:
换个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吹风外面的拨杆容易断,还买不到备件

里面包开关的塑料卡,也是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从拨杆到内部爱坏是通病,感觉还是用料的问题,我也修过,外部的拨杆断了,内部也有接触不良。
松 ...

飞利浦的电吹风没有用过

网友:
换个开关加邮费,不值了吧~

网友:
不包邮开关不划算啊

网友:
原装的开关尚且不耐用,新买的开关也未必好用。

网友:
这触点烧得挺黑啊

网友:
原装的开关看着也不怎么好的感觉,廉价感满满

网友:
开关都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