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年拆新表!众仪ZT-703S双通道50M示波表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4-01-01):
去年给大家分享了众仪首款手持示波器ZT-702S 参考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1467-1-1.html

今年给大家拆个702S的升级版。ZT-703S。
主要升级了啥呢?首先,双通道,带宽升级到50M。然后增加了信号发生器功能,同时也增加了很多功能。

下面边看图边说。

整体外观,按键布局和702S一模一样。不过屏幕比702S要大一圈。

新增信号发生器功能。

还增加了个“截屏”功能。

新年第一天收到快递!

包装盒和以前的也不一样了。

标配帆布包。

我下单的时候只有一个选项,也不注意,直接就拍了。没想到“标配”是一副探头。。。
今天又看了一眼那链接,又多出来个双探头选项。。。

看上去和702S没啥区别。不过一眼就能注意到,屏大了。

侧面一个TYPE-C的USB口,一个输出口。

顶部两个输入口。

开机。。。

界面变化不大。按键操作逻辑也和702S一模一样。

万用表模式比702S少了温度档。有点点可惜。。。

信号输出包括6种波形。

截图后要想查看图片,必须在开机状态,还要切换到存储功能。

关机需要按住关机键,等进度条走到头才能松开。不过也就2秒的事儿~

之前吐槽的702S,充电四小时,使用四小时。
703S这充电速度相当于快充了

先来简单的万用表功能测试。

4K,20K,36K,40K 0.05%精度电阻测试。

47uf电容。电容档测试速度还是那么慢。。。

切换至电流档的时候,屏幕会出现表笔插孔提示!

next

楼主:
选择数据保存选项,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以读取截图内容。

容量小的可怜。。。截图只能是BMP格式,320*240分辨率,150K一张。。。
这么点容量也装不了几张。不过也好,图片多了找起来费劲啊。。。
关键是电脑上显示的图片文件名好像没什么规律。。。哪怕日期,时间命名也好找一点。

示波器功能菜单比702S多了很多项。大家可以看截图下面的选项。

万用表模式下也可以截图。而且比702S多了串口输出功能可以配合上位机使用。

有请702S登场。可以明显看到703S的屏幕大了一圈。

703测试702的1khz方波。

702测试703的1khz正弦波。

下面图太多了,我就不多嘴了~大家自己看一下。

703S自己测自己的信号输出。

next

楼主:
玩的差不多了,开始拆解了。

内置电池依然是18650。既然是18650,为啥不设计成外部可更换的呢。。。

零件比702S多了好多。

电池盒这个槽点必须再说一次!负极弹簧圈数太多了,外壳都顶变形了。。。

万用表部分主控直接磨标了。盲猜是DM1109EN

外部ICL8069基准。

24C02 整个万用表部分和702S一模一样?

充电IC也换成了4059D最大充电电流2A。
估计是之前的702S 充电4小时被吐槽的太厉害了

π122U31数字隔离器

几个磨标IC。

电路板正面的大屏。

屏下还有个屏蔽罩。下面的IC也是磨标的。

这个位置建议厂家应该改进一下了。
液晶屏装好以后,排线直接卡在屏蔽罩这个直角的位置。

个人感觉应该贴个胶布保护一下。

网友:
感觉比702S好太多了。

网友:
好久没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网友:
又看到大师介绍众仪表了。现在促销,减免64元,双探头套餐450元左右。单探头424.

网友:
大表姐你的表真多

网友:
不错不错,又充值了哈哈

网友:
好工具,太专业了

网友:
大神又是精华贴,好久没见发帖

网友:
还不错,还有降价空间吗

网友:
估计楼主手头的万用表至少2位数。

网友:
那个弹簧必须剪掉两圈

网友:
小玩具 ,介绍详尽 顶。

网友:
你家的表放不下了吧?要不我帮你放放

网友: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用专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