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v锂电钻座充

楼主(2024-01-01):
估计再等一段时间,充电器也要集成化了,就像灯泡一样,一个ic搞定,

第一见由高压端控制转灯的

网友:
这够不太可靠~

网友:
座充上面三个触点,有一个触点不起作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元件不多,画个线路简图就更好了。

网友:
充电器越来越集成化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A:
背面的那个U1不是LM3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那个U1不是LM358?

就一个芯片在电源初级,怎么可能是358呢?

网友:
精简方案,寨厂最爱

网友:
这电路够精简的

网友:
看着有点简单

网友:
真简单啊,以后会不会将整流部分也集成进去。

网友:
精简到了极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那个U1不是LM358?

原边反馈的最廉价方案,次级稳压粗糙恒流都原边pwm控制用不到358

网友:
保护全靠保护板,锂电保护板坏了直接放烟花!

网友:
新器件肯定会不断涌现,电路越来越简单

网友:
简单直接啊

网友:
充电器越来越集成化

网友:
简单实用,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