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走一步”B1-150-24脉冲修复型汽车蓄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4-01-01):
汽车电池放没了电,拿出五年前买的所谓的脉冲修复型充电器恢复充电(第一次派上用场哈,期间一直吃灰)。

60AH的电池,用这个充电器在零下三四度的室外充了13个多小时居然没显示充满。还有最后一档,一直未自动停止。

前六七个小时自动以 6A充电,后期电流慢慢下降。八小时后电流显示4A左右。十小时后电流在3安左右徘徊,电压维持在15.8V向下波动。担心充坏电池,人工降低充电电流到2A。截止13个小时,仍然维持在15.8V 2A左右的充电过程。测电池端电压15.4v,比充电电压略低0.4V,担心损坏车上的电路板,强制拔掉电源不敢再充了。

怀疑这个充法有问题,但又符合上面的充电说明。拆开看看,让见多识广的坛友来判断,是我过滤了还是充电真的有小问题。

顺便说一下,充电是在夜晚寒冷的天气下直接并接在汽车电池上进行的。总是担心担心过压烧坏芯片的顾虑(特别是过16V),还好早上发动机器无大碍。掉电的故障码跑了几十米自动消除了,一切恢复正常。

后记:

过了一天后,又刻意连上充电器续充。
输出显示15.8V 2A时,电池端测量15.66V 1.96A。有误差,但不大,可能与连接线接触电阻有关。人工设置6A充电时,测量充电电流5.6~5.7安的样子,差值较低电流时稍高。

经过大约4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显示充满(见上图)。因为是续充,在小电流2A模式下开始,充电电压显示为15.8V。一个多小时后,充电电流降为1.3A,充电电压未变化。两个小时后,电压略有下降,变为1.2A,充电电压还是15.8V。三个小时左右期间,电压电流未变,继续维持上述状态。之后没再观察,直到四个多小时后检查,显示充电已满,测量电池端电压13.9V。

看来充电过程是正确的。

网友A:
他那个电流显示应该只是个速度参考,不是实际电流,铅酸电池比较皮实电压高一点没事而且本来就是脉冲

网友B:
除了铁皮壳子够大,日后可以利用DIY,没啥可说的

网友C:
铁皮壳子够大

网友D:
这个牌子很有意思,多走一步

网友:
个头很大,内核袖珍

网友E:
你电池几年了?有可能时间长了电解液已缺水蒸发多了,不会自动亮充满100%断电。
我有一个老式大变压器充电机,手动转动到最低1档,补电时4-5A开始,最高16V,亮充满电后也会有2A左右电流,再充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个电流显示应该只是个速度参考,不是实际电流,铅酸电池比较皮实电压高一点没事而且本来就是脉冲 ...

很有道理,放心了。

网友:
有点简陋,可惜了这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池几年了?有可能时间长了电解液已缺水蒸发多了,不会自动亮充满100%断电。
我有一个老式大变压器充电 ...

电池也就三年,没怎么用,电池性能还算完好。
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现在的充电过程应该算是正常,只是充的时间有点长。过了十几个小时还维持2A,给人以电池有放电的嫌疑。
因接在静态车载上,开始以为车辆本身有耗电电流,查了车辆参数,只有一二十毫安的样子。2A的电流应该还是给了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铁皮壳子够大,日后可以利用DIY,没啥可说的

说说以后可以改成啥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池几年了?有可能时间长了电解液已缺水蒸发多了,不会自动亮充满100%断电。
我有一个老式大变压器充电 ...

刚才找到了说明书,充电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但对于时间长的问题还是觉得纳闷,总觉得是低温充电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铁皮壳子够大,日后可以利用DIY,没啥可说的

对了,能再升压,兼容48伏电动车电池吗?
或者增加单一的恒流恒压充电模式,且电流电压可调,便于给锂电充电。

网友F:
电流达不到6A吧,

网友:
成色不错啊  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皮壳子够大

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很有意思,多走一步

也没见他多走,现在售卖的网店都关了。
目前同类设备,外观有差异,售价仅是他的三分之一不到。不知是用料简化了还是哪里成本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达不到6A吧,

不排除有这个问题,6安只是标注显示,尽管机器里还有10安的选项,用以充大型设备电池。
电压也是这种情况,机器显示输出的电压是15.8V,测量车载用电部分电路是15.4V。各充电阶段的输出电压基本都存在这个插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达不到6A吧,

有合适的时间,我再补充一下电,顺便检查输出电流和电压。不排除厂家稍微有点虚标,或者因未有温度补偿电路,在寒冬工作,电路自动降低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