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温度不显示”的AKAW保温杯

楼主(2024-01-01):
之前买给老人的保温杯,温度不显示了。

拆开看看,用小刀慢慢撬开顶盖的密封圈。

更换个电池试试,

换完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
当时很新奇,现在智商税

楼主:
也不能说智商税,老人家拿来看看水温,也是蛮不错。

网友:
还以为多复杂的维修过程,结果换了个电池

网友:
这个不是点焊机的还好,我的那个拆开是焊上去的,看了一下放弃了。

网友A:
8脚IC怎么显示的?

网友:
尽然无损,我也有一个阿尔斯的担心换电池损伤外壳

网友:
还好是电池没电了,我那个杯子怀疑是电路板挂了,用了几次就不显示了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谢谢分享,可以参考更换电池了。

网友:
最烦这种,设计的时候就没考虑换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厂家应该设计成温差发电+电容储电的方式供电,那样的话就不会出现电池缺电这种状况

网友:
有双金属温度计的,不用电池

网友:
我有一个,是充电的

网友:
最好能改成无线充电

网友:
拆了一是怕拆坏了;二是怕装不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IC怎么显示的?

查理复用。显示分分钟搞定,测温要根据微积分比对复杂一点。

网友B:
也有一个类似的,但是上盖怎么也拆不开,换不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一个类似的,但是上盖怎么也拆不开,换不了电池

我这个是顶盖上有密封圈的。如果一体式的,网上有说放在冰箱急冻一段时间拿出来就可以顶出来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也拆过,电池的,完美复原。
还有孩子的鞋上,也有led灯,目测无法更换电池,估计就是一次性的东西。

网友:
小日子的东东?要是能够不用电池也能做到这个功能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