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批头容易生锈,怎么办,用WD40也管不了几天又锈了

楼主(2024-01-01):
批头容易生锈,怎么办,用WD40也管不了几天又锈了

网友:
放到收纳盒,里面加防潮剂

网友:
纸巾倒上一点点花生油,然后用来仔细擦拭批头(如有生锈需先除锈)。花生油属于食品级,比机油等其他油脂更为安全放心。

网友:
干燥剂的处理

网友:
我是弄得半截水瓶子  一块五那种怡宝或者哇哈哈    底下垫几层卫生纸  倒点机油进去  钻花 起子头 都放进去   因为机油有毛细爬升作用 所以基本上可以实现防锈  也不怕手汗腐蚀

网友:
南方吗?我们这里没这个烦恼,正常保存一般不会锈

网友:
还是上机油吧。废机油也可以

网友:
便宜实用的办法就只有泡机油了,不过要用的时候满手油也是停烦的。

网友:
抹机油确实不算好办法,用的时候要擦油,否则搞得到处是油,还不如带锈用呢。买点气相防锈纸包上可以有效防锈,用的时候也方便,工业上就是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
没办法的,锈着用,啥也不影响

网友:
擦一层油勤擦勤用

网友A:
网上有那种发黑液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也有这个烦恼。

网友:
打磨一下泡柴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那种发黑液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也有这个烦恼。

我用的不带发黑那种除锈液,当时管用,一段时间后还是生锈

网友:
找一下用过的旧机油,除锈后抹一遍,然后烤干,重复几遍,形成一层干油膜就会好很多了,不过颜色不好看

网友:
除锈抛光后 烤箱烘干 ,再用机油煮一下。

网友:
正常保存一般不会锈  太潮湿了

网友:
1 用大面积铜条+碱液+12V 电镀  2 把一小堆细铜丝加热,批头置于铜丝上,烤蓝 -----我没试过昂!有人这么说来着,注意安全!

网友:
我便宜的批头就用一个普通封口袋装着,随便丢,都没见很锈。

网友:
wd40主要是除锈的  防锈想要不沾手可以涂蜂蜡 或者把机油倒在毛巾上擦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