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努比亚手机更换大型开机键

楼主(2024-01-01):
开机键易坏,找不到开机总成,来的大的,爽!

此键只是过渡品,准备做木头后盖,配上配电箱那种按钮开关

一劳永逸   !

网友A:
既然都这样了,不如在加大电池最好能个2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这样了,不如在加大电池最好能个2万的

1万少不了,待机一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这样了,不如在加大电池最好能个2万的

18650可否?

网友B:
那种金属的微动比这个小 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金属的微动比这个小 质量好

大型化,小的不干。

网友C:
别的不说,楼主这想法就可以

网友D:
把电池拆了,连上电瓶。

网友E:
开机有发射核弹的赶脚

网友F:
电池拆过??这样不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楼主这想法就可以

也算一种尝试,开机键完全可以单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拆了,连上电瓶。

这倒没必要,役情期间关机一样黄码,皆因电池不可拆卸,如给电池一个船型开关,那就不用三更半夜打车到指定黄码检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有发射核弹的赶脚

有需求才会改进,只是尝试可行性。

网友G:
这样出门方便携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拆过??这样不怕吗

我希望的理想手机是,开机键单独外置,因为容易坏,更换方便;电池能物理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出门方便携带么

准备做个木头后盖,开机键,电池断电开关藏里面,木头易加工,好不好看看手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希望的理想手机是,开机键单独外置,因为容易坏,更换方便;电池能物理断电。 ...

开机键坏的,真少见啊,,我从来没说开关键坏的啊,,,为什么能用坏开关机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键坏的,真少见啊,,我从来没说开关键坏的啊,,,为什么能用坏开关机键呢 ...

开机键米粒一样小,薄膜线路,能引出线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键米粒一样小,薄膜线路,能引出线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确实是技术,,,加好胶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没必要,役情期间关机一样黄码,皆因电池不可拆卸,如给电池一个船型开关,那就不用三更半夜 ...

什么原理?关机之后手机仍然有部分模块在运行?有在发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