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继续拆解使用十年筒灯

楼主(2024-01-01):
昨天跨年拆解一盏灯具驱动电源,今天继续拆解另一个同样使用十年筒灯驱动电源,故障率很少,一般是灯珠损坏,采用CAEE-CXA2520N灯珠更换,现大部分灯具还在使用中。

网友:
这个散热这个电源都不错

网友:
品质很好,灯珠不好换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   散热够大

网友:
当年这筒灯也不便宜吧,散热和电源做工都不错

网友:
这散热片挺大啊

网友:
还是隔离的,当年不便宜。估计要上百一个

网友:
是好灯~不过好灯不便宜!

网友:
这种散热应该寿命长

网友:
散热和电源都做的不错

网友:
用料好,隔离电源方案,当时不便宜。

网友:
散热做的到位

网友:
用料结实,比我去年买的强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舍得用料。

网友:
以前的高档货,以前五六十元一个

楼主:
查过,当时3百多元快到4百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