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热熔机烫头,还是买便宜的用算了

楼主(2024-01-01):
热熔机烫头,原配的用完了,还是买便宜的用算了,几十块的也一样坏,
还不如就买这种几块钱一个的,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A:
主要是重量,20管的至少要25克以上,以前也是不懂,便宜热熔器配的那个头烂啊,根本不好用,换个热容大的头一下就顺了。

网友:
好用是王道

网友:
热熔机烫头 烫的啥发型 好用不   原来是热熔机模具

网友:
都是蹭破皮 坏的
便宜的 涂料工艺不行, 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重量,20管的至少要25克以上,以前也是不懂,便宜热熔器配的那个头烂啊,根本不好用,换个热容大的头 ...

正好25克

网友B:
涂料是关健么?有没有涂料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重量,20管的至少要25克以上,以前也是不懂,便宜热熔器配的那个头烂啊,根本不好用,换个热容大的头 ...

有道理!

网友:
原来这头子也会坏

网友:
重量大的 存的热量多,熔起来应该会更丝滑。哈哈哈哈

网友:
不错,你这个是在哪家店买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涂料是关健么?有没有涂料卖?

估计有点难

网友:
这个还会坏?

网友:
还纳闷,热熔机还能“烫头”?

网友:
那个割PVC管的剪子,用来割PPR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