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ThinkCentre M710q恢复第2个M.2接口功能

楼主(2024-01-01):
最近有人在问我M710q这个机器加装第2个M.2的问题,我多年前确实成功改过,但是一直找不到当初做的改装指导图。这几天我整理那几十个优盘的时候找到了资料。现分享给大家,丰富一下大家的业余生活。改造有风险,自认焊接技术较差的同学就不要尝试了。

这是板子正反面图:

下面是需要改动的零件位置图:

主要的注意事项如下: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M.2插槽的焊接,用焊台,不要拖焊,一个引脚一个引脚的点焊。旁边的电容阻碍了焊接,先行移除。

焊接完插槽后,用热风枪恢复电容(当然也可以用烙铁)。

经过以上处理,主板就可以恢复M.2功能了,注意:这个M.2只支持SATA模式。

另外,M710q除了可以恢复M.2以外,也可以恢复PCIE X8的功能,也就是说可以升级到M910q,我也成功改过一台并装上显卡使用中。问题是很复杂,需要补很多零件,20V转PCIE供电部分的所有零件也需要补齐,介于难度较大我就暂时不“害”大家了

最后,祝愿大家玩的愉快!

网友:
这样折腾。累死人啊。

网友:
有图纸吧 秀

网友:
真是够复杂的啊

网友:
联想最喜欢外围所有原件都在,但是就接口不做,,,,你只能跑sata的话,是不是还是有线或者电阻没焊上啊,m2直通cpu的线路上是不是缺东西

网友:
此时正有一名用这M710Q的用户观看此贴,电脑表示有点心惊

网友:
有时间的可以弄,参考一下吧。

网友:
只可远观,不可近玩!

网友A:
只支持SATA模式的话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SATA模式的话意义就不大了

SATA的M2便宜啊   可以当个大容量扩展吧    另一个NVME启动就行了

网友:
联想专业户,真是能玩

网友:
好奇害死猫啊,大工程,想试试

网友:
这得要多会研究啊,还有图纸真不错

网友:
板子丝印不是写着支持nvme和sata吗?不应该只能用sata吧

网友:
这是高手吧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焊工过硬,佩服佩服

网友:
有技术就是实用为王

网友:
多了一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