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泰信ST-8865热风枪焊台两用简单拆

楼主(2024-01-02):
作为抚摸党的我又顺便把新买的工具拆开了先看为快,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至于此工具用了什么技术等等就不一一解释了,我只会拆

网友:
果然专业工具,就一个风枪和焊台二合一,就这么复杂。

网友:
业务爱好,专业设备 使用率如何

网友:
质量不错啊。这个

网友:
看做工,不便宜,这个风枪这么放感觉别扭啊

网友:
安泰信还是不错,板也不洗洗

网友:
不错的新玩具,这个我表示玩一起

网友:
想弄个 C245 兼容T12 936  TB看了一个控制板90多 加电源外壳 手柄 200多了  真是差生文具多啊

网友:
这个风枪嘴怎么是嵌在里面的,一般都是包在外面的吧

网友(2024-05-31):
刚买:)安泰信这个焊接工具,自己的主板焊完了也不说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