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7P充电最高只有5V1A吗?

楼主(2024-01-02):
苹果7P充电最高只有5V1A吗?

新买了一条数据线

给苹果7P手机充电只有5V1A电流,换了2A充电头也不行

电量剩27%时充的,最后找出库存的苹果数据线,当年给8P充电也有1.5A电流的,一测果真只有5V1A

看来苹果还是挺保守的哈。

网友A:
实际是支持10W的,也就是5V2A。

但是必须是苹果2.4A协议的充电器。

充电器一定要谈协议,不谈协议都白费。

一般安卓充电器数据线是直接短接的,苹果识别为5V1A;两数据线必须是2.5V左右才能识别为2.4A。

网友:
是的 7P 有2A,需要支持苹果协议的。没有的同意五福一按

网友:
苹果的2.5A是不是D+D-接识别电阻?还是有专用协议芯片?

网友:
上古时期的了。

网友B:
大苹果高大上啊,5V2A还得协议,

网友:
苹果的最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苹果高大上啊,5V2A还得协议,

所有手机都有协议。

现在随便一个充电器都能支持2A,但当年可不是这样的,大把安卓都是1A的。

假如没有协议,你接个1A的充电器,手机直接当2A用,轻则充电器炸了,重则连手机一起炸了,修苹果的换U2都成行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手机都有协议。

现在随便一个充电器都能支持2A,但当年可不是这样的,大把安卓都是1A的。

感谢涨知识了,但华为的5V2A好像不挑啊,随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涨知识了,但华为的5V2A好像不挑啊,随便用。

以为你常见的充电器都是安卓协议的;刚开始安卓默认数据短接是1A,后来可能默认短接也是2A.

还有短接后上拉47K下拉51K就成当年的通杀设置,能让大多数机子跑满2A。

你找个苹果12W的充电器给安卓用,也会协议不支持的。

网友:
我记得苹果不支持快充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是支持10W的,也就是5V2A。

但是必须是苹果2.4A协议的充电器。

原来如此,可是我当初测试给苹果8P充电是2A来的,回头我找他们手机测试下。
手里刚好有个苹果平板的2A充电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为你常见的充电器都是安卓协议的;刚开始安卓默认数据短接是1A,后来可能默认短接也是2A.

还有短接后 ...

可能我完全没有用过苹果,没有关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完全没有用过苹果,没有关注过。

现在的新机,已经不满足于用电压作为协议识别了。

想PD快充都用CC线直接进行数据握手了。

网友C:
涨知识了,期待以后充电协议能统一一下

网友:
专用协议,暗号不对,没有对上。

网友:
苹果不支持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机,已经不满足于用电压作为协议识别了。

想PD快充都用CC线直接进行数据握手了。 ...

我一直以为,5V2A是大多数手机的标配,原来还牵扯到协议,手上ipad充电头找不到了,放弃,反正老领导说5V1A充电也足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涨知识了,期待以后充电协议能统一一下

把充电当做卖点,那么就永远统一不了。

现在的PD快充就是USB协会顶的统一标准。

大家都支持,大家都不用,除了苹果在用。

网友:
原来还要看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