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2900u电源,绿灯亮,风扇转,黄灯闪,无输出

楼主(2024-01-02):
求助。咸鱼买了台雪花壳双板艾默生R48-2900u电源,加电绿灯亮,风扇转,过一会黄灯闪,一直无输出。继电器有吸合,两个大电容电压410V。拆开用放大镜认真检查没有发现有烧毁的痕迹。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如果通电一段时间电源温升一定程度后关电源再开机可以有输出,电压53.8V,加个小负载也可以。另外就是在冷机状态下,先开电源,关机在风扇还没有停的时候迅速开机,电源就可以正常运行。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感觉像是什么保护造成无输出。有明白的大神请赐教,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花了一晚上,找到问题关键点了,但是没有电路图及代换原件,不知如何处理。

楼主:
花了一晚找到了关键点,但是没有电路图,没有替换原件,无法下手。

网友:
既然拆了,就拍几张照片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现象,看来这还是个通病

网友:
等着大师讲解交流问题原因

网友:
你雪花铁壳多少钱买的,

网友:
雪花铁壳咸鱼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一晚找到了关键点,但是没有电路图,没有替换原件,无法下手。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楼主(2024-02-22):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现象,看来这还是个通病

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因该是大板的板层断线造成的,但这个电源无图纸,而且结构复杂,无从下手,如果哪位找出故障点,应该是非常容易修的。而且我估计这个电源这种故障是通病。

网友B(2024-05-01):
我的是通电,继电器吸合,半分钟后闪黄灯,一直无输出。请高手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通电,继电器吸合,半分钟后闪黄灯,一直无输出。请高手赐教!

就是一样的问题,应该是大板某个地方断线。

网友(2024-12-06):
我的 也经常这样  不着到怎么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