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绕中周修复索尼icf-7601收音机

楼主(2024-01-02):
最近这几个月,迷上听短波。买了索尼sw20/sw22。前段时间在海鲜市场入了一个icf7601的主板,老板说是坏的,我以为是波段切换芯片坏了,收到一看,居然是二次变频振荡用的中周被人拆了。然后就在论坛、贴吧找7601的拆机图,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找到了一张不算清楚的照片,大概确认中周的样子,然后在某宝上买了骨架回来。在矿坛看见过有大佬绕10.7MHz的鉴频器,我就按照他的参数绕制。我不知道我的漆包线是多粗的,反正刚好绕下。主要是初级线圈,它决定震荡频率,我是在骨架下方三槽,每槽4匝,一共12匝。次级线圈是在最上面两槽,我好像一共绕了5匝。然后装机,调整补偿电容使震荡频率为:15.6-4.6+0.455=11.455Mhz,调整中周使其震荡频率为:15.6-5.2+0.455=10.855Mhz。装机测试,完美修复。希望对其他有类似问题的朋友有帮助。维修这个收音机,我用了网上两三百那种网分,它可以作为信号源,也可以测量震荡频率,非常方便。
中周骨架型号为K175。

网友A:
牛!网分怎么中周测试频率的?

网友B:
自己绕中周,这技术没谁了。

网友C:
7mm的小中周,比国标的小很多。

网友D:
小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修收音机时,应急常绕中周,不过参数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牛!网分怎么中周测试频率的?

那个简易小网分 可以做扫频仪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网分怎么中周测试频率的?

那个便宜的网分可以测个大概。网分先校准,把它串在ch0和ch1之间就能测出它的谐振频率。我这个是测二次变频震荡器的频率,串一个20pf的电容接入网分的ch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中周,这技术没谁了。

哈哈,其实我这个用不了啥技术,在矿坛看见别人绕10.7mhz鉴频器的参数了,试了一下,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mm的小中周,比国标的小很多。

是滴。7601二次变频就是用的这个型号的骨架,我对比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的时候,也就是七八十年代修收音机时,应急常绕中周,不过参数好找。

你这个厉害了。我就记得小时候把超外差中波收音机的中周调乱了就调不回来了。还好现在有这个网分,要不然根本没法调试。我后来调覆盖都是用这个网分做为信号源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简易小网分 可以做扫频仪使用。

确实这个小网分最开始买来,本来是打算用来调整U段射频功放输出网络的。没想到用来修收音机,嘎嘎好用。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芯片级维修!!

网友:
这技术都快失传了

楼主:
我这个就是弄个简单的震荡线圈,有测试的东西,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技艺没几个人会了

网友:
自己手工绕中周,很少有人有这耐心了.

网友:
谢谢分享,sony收音机早年间不错

网友:
请教,中周在模拟电路中,功能相当于电感,还是变压器,或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