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宝马E39后面两个喇叭不响了,音频模块拆修

楼主(2024-01-02):
全车10个喇叭,前面6个,后档两个,以前一直正常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了最后面两个喇叭不响了,低音没有了,但右后喇叭在打开大灯开关的瞬间砰的一声又会有,电流冲击吧,再关灯声音还是有,左后一直没有,两只喇叭拆出来检查了都没问题,线没断,电阻也都是标准的4欧,只是左后测试线路短路(不是喇叭线,是从功放还是哪里送来的信号线,右边开路),据说是音频模块问题,所以拆下来检查了一下,用万用表测了有10个4558运放的电源输入脚的压降与电阻,发现就在单独一边这个与其它不一样,所以又网上买了4558回来更换,用风枪换完装车试机,故障依旧,万用表在车上通电测试10个运放的供电,也只有单独这个电压只有5伏多,其它的都是8伏多,求大神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或者是别的运放有问题?

网友A:
看着挺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挺复杂的样子

是哪,要是有电路图就好了,抖音上都是修功放的,这样的模块还真没见人修啊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宝马,看完走人。

网友:
电压低可以查下供电线路元件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二手主机替换测试一下!

网友:
看看对地和零线

网友:
这么复杂的阿

网友C:
用在BMW   这么贵的设备上竟然有低廉4558的运放

网友D:
查一下这个运放的退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这个运放的退耦电容

旁边那个小电容吗

网友:
果然还是应该先有一辆宝马汽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二手主机替换测试一下!

手上没有呢

网友:
宝马工艺真的挻好的,不知道现在二三十的车也是不是这种做工

网友E:
有无可能是插头或者线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在BMW   这么贵的设备上竟然有低廉4558的运放

就是啊,真是看不见的地方省成本,不过效果可以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无可能是插头或者线束的问题?

插头清理过,重新插拔过很多次了,没问题,线路也很结实,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用于固定元件防止震动的黄胶或红胶等,看图片只在下方晶振那里看到有胶,电源管理芯片应该在插座那块板上,看看是不是有变质发黑或冒泡的情况,这种胶变质后会导电,有的话用镊子小心清理掉。
我的207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CD漏电亏电,白瞎了一个好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