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AirPods二代耳机拆换电池经验分享

楼主(2024-01-02):
用了整四年的耳机,差不多是每天都在用。现在听歌续航1小时左右,通话续航10多分钟,用了正好4年时间了。电量虚的不行,一秒就能充满电。

昨天自己照着视频教程,换了两只耳机电池。

旧的原装电池内阻1.8欧左右(93mWh),新买的电池是国产电芯,内阻150毫欧的样子(没拍照)。直径4.5mm,长度23mm,是钢壳锂电池。

封盖前测试了没有问题,入耳识别也正常了,续航暂未测试。

耳机仓电池也一起买了,如果它over了,就再换它的。

结合网上教程,发现其他需要注意的点:

1、不要看网上教程里风枪100℃,按时间去吹,自己如果不看,耳机壳会变形,时不时就要试试;

2、原来负极的排线最好不要扯断,而是烙铁化掉;

3、耳机天线很脆弱,别怼进去,也别拉断,和电池挨着的就是天线;

4、夹具很重要,可以用篆刻木质夹台;

5、正负极上锡不要太多,焊点高会合不上盖子(很关键);

6、旧电池拉出来的方法,我用的是改大点的钩针,感觉比镊子夹住更可靠,但正极耳孔要扩一下;

7、考验动手能力,就一副耳机还想用的话,准备充分再动手。

网友:
照片太少了

楼主:
抱歉,没顾得上拍照,网上类似的视频教程很多。主要是分享一下,实战后的经验。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拆换电池,练练动手能力。主要还是喜欢折腾后能更好使用的感觉。

网友:
那个钩子干啥用的

楼主:
穿过2个正极耳孔,拖出旧电池的工具。用折弯尖头镊子的比较多。

网友B:
电池哪里可以买到?购买链接

网友:
对呢!换了继续服役

网友:
实话说好久没听过耳机了

网友:
眼睛:会了,可以动手
脑袋:懂了,可以动手
手:你行你来

网友C:
练手练手弄好了继续用,坏了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手练手弄好了继续用,坏了换新

是的,总得有个理由哈。彻底不能用了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哪里可以买到?购买链接

某宝上有很多。续航和后续使用不确定,暂时不做推荐。如果是原装电池来源,我铁定推。

网友:
也是精细工作。

网友:
不错,电池哪家的靠谱?

网友:
好多耳机没办法无损打开,也就无法更换电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电池很难找到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