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7寸液晶屏带边框和不带边框实际尺寸一样大吗

楼主(2024-01-02):
因为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这次想购买决心问清楚,卖家就是不说。按理屏幕一样大。带边框的因为有了边框更大了,很多人觉得有边框体验效果不佳,导致出现无边框、手机全面屏等产品出现,可是很多商家就是卖的时候把边框算上。刚想买,跟卖家沟通。他就是不回答关键问题。有意思。

楼主:
手机不太善于编辑,第三第四顺序反了

楼主:
最后一句就想让他明确说,结果不再回

网友A:
正常是按显示尺寸,不包括边框,至于奸商,统统按没良心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是按显示尺寸,不包括边框,至于奸商,统统按没良心的算

是啊,关键是我确实碰到过。结果他就是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关键是我确实碰到过。结果他就是不说

就是不告诉你真相

网友:
不告诉你的就是连边框的……

网友:
按标准应该是按显示区域的对角线算尺寸,
但很多杂牌电视是按外形尺寸算的

网友:
早期的边框显示器,显示区域对角线尺寸
现在的显示器窄边框或无边框,屏幕尺寸比显示区域大很多

网友:
跟给你按框算已经不错了。
有的型号带上LED-27,实际上27只是型号数字,真实屏幕只有15寸的那种。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液晶电视,标称55寸,实际只有27寸。

网友:
水深且复杂

网友:
这个我觉得标准应该是指显示面积,不包括非显示部分,不按标准来那就没什么说的了

网友:
大厂的显示器基本都是都标16.5寸、18.5寸、20.5寸、26.5寸之类,都带0.5尾数,小厂都标17寸、19寸、21寸、27寸,你自己品!

网友:
显示器的尺寸就应该是显示面积的尺寸,不应该算边框,算边框应该叫外形尺寸,应该是长宽高多少mm,不应该叫多少英寸。

网友:
应该按显示尺寸,不包括边框

网友:
直接红米之类的品牌显示器就可以,不用费那么多心思

网友:
照这样说来4寸的加个大边框不是变成100寸了吗?

网友:
这玩意还是找品牌的吧.不正面回答你的都是玩文字游戏.水很深的

网友:
按国家标准,都是屏幕的净尺寸,玩花招的肯定有问题,之前已经有报道了

网友:
我觉得就是超窄边框和老款的宽边框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