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花了好几百元搞来的芯片

楼主(2024-01-02):
参加了一场半马比赛,完赛后号码布就没用了,好奇计时原理,拆了看看

网友:
芯片厉害了,都长牙了

网友:
是不是和书店里书夹的磁条一样

网友:
目测RFID技术。

网友:
那个小黑点就是芯片吗?类似IC卡?

网友:
射频芯片 的一种

网友:
计时应该有纽扣电池吧?没看见电池的。

网友:
RFID技术,RFID技术

楼主:
赛事跑步芯片计时系统是采用射频识别,表示使用无线电波来识别携带编码的微芯片的人或物体的技术。这套计时系统简称RFID。

运动员佩带芯片激活后,当经过起点地上的计时毯时,开始启动计时,经过终点的计时毯时计时结束。芯片计时能更加准确的记取每个人的出发时间,以及到达每个计时点的时间,以及冲过终点的时间。为防止运动员在长距离项目(马拉松比赛)中超近道,运动员必须在到达终点后,芯片上保留所有通过计时点的时间,否则将被取消成绩。

各个计时点是怎么设置的呢?根据国际田联的规则规定:标准的路跑距离应该是10公里、15公里、20公里、21.0975公里(半程)、25公里、30公里、42.195公里(marathon)、100公里以及路跑接力。

当举行马拉松比赛时,以上这些公里点是必须设置芯片计时的,因为这些公里点都涉及,是否破世界纪录。一些赛事级别比较高的比赛,每5公里点都设置芯片计时点,而且一些关键的折返点也要设立芯片计时点,以防止运动员超近道。

网友:
看不出内涵来

网友:
有点类似美国中情局那些高科技工具!

网友:
估计是RFID芯片,用于设别的。

网友:
这玩意和etc一样,通过龙门架就记录一次时间,最后分析各区间的速度,看有没有做弊

网友:
很有意思的分享。谢谢

网友:
学习了,科技越来越发达

网友:
应该就跟ETC一样的,一个通过点放一个识别的,记录通过时间。

网友:
就是这个,起点终点各扫一下

网友:
科技无处不在。

网友:
没看出怎么花的几百元。

网友:
有点浪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