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怎么安装安卓的app

楼主(2024-01-02):
小孩要学习,平板太小,所以准备两个方案,一个是笔记本装安卓系统,一个是买个大点的护眼平板

网友A:
护眼的结果是伤眼,安装安卓模拟器就可以用安卓软件了

网友:
手机投屏可以不

网友:
好像有个凤凰系统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模拟器大把,腾讯家就有,我儿子动不动就装一下,试玩一下手机游戏。

网友C:
确实,直接投屏到电视,这样电视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
笔记本搜模拟器,好多,其实孩子用Ipad也行

网友:
Windows11系统可以安装WSA(系统自带模拟器)

网友:
电脑安装个雷电模拟器

网友:
安装安卓模拟器最简单

网友:
学习了,我也装一个,下载快手之类的看行不。

网友:
雷电模拟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护眼的结果是伤眼,安装安卓模拟器就可以用安卓软件了

为什么护眼就是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大把,腾讯家就有,我儿子动不动就装一下,试玩一下手机游戏。

能满屏画面不走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直接投屏到电视,这样电视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家有时投屏不稳定,而且手机必须同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满屏画面不走形吗

不知道,前几天看他在电脑上玩元梦之星,就是手机版。

能横屏的应该能做到16:9或21:9吧。

具体要看模拟器的能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前几天看他在电脑上玩元梦之星,就是手机版。

能横屏的应该能做到16:9或21:9吧。

模拟器可以自由设置像素的

网友:
雷电模拟器

网友:
隔壁买了个18寸的平板

网友:
不懂,没用过笔记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