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闲着没事,用STC8H做个转双串口下载器

楼主(2024-01-02):
根据STC官方资料介绍,用STC8H8K64U-SOP16可以用来自制转双串口下载器。
用户想自制很方便,因为官方提供了有关线路图和源程序。
于是弄了几片STC8H8K64U-SOP16,自己根据官方提供的电路原理图设计了PCB。
从某创中打样,焊上元件,烧录程序,经过测试,效果很好。

焊接功夫很一般,请勿见笑。

POWER灯已经点亮,电脑已经认出两个串口:

网友A:
这种插针有没配套的可以一个个掰下来的那种母插,发现用那种圆的插不进
这种母插插不进下面那种针,孔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针有没配套的可以一个个掰下来的那种母插,发现用那种圆的插不进
这种母插插不 ...

插针是从某宝中来的,母座也有,我手头没有圆的插针,所以不知道这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针有没配套的可以一个个掰下来的那种母插,发现用那种圆的插不进
这种母插插不 ...

你不是用杜邦线去连接实验板的吗?

网友:
是准备自己焊母插,有些信号线什么的,要几个就掰几个,以为那种圆的能插,撸了几排发现插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针有没配套的可以一个个掰下来的那种母插,发现用那种圆的插不进
这种母插插不 ...

哦,原来是这种母座,这种是用来直接插入直插元件的,孔小得多。这种母座我也有,不过少用。

网友:
哈哈哈,又见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种母座,这种是用来直接插入直插元件的,孔小得多。这种母座我也有,不过少用。 ...

学习了,刚开始我以为就是插2.54插针的,买回来才知道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刚开始我以为就是插2.54插针的,买回来才知道小了

这个小孔的母座,用来插直插的IC芯片也刚刚好。我一般用来插红外接收头或18B20等。

网友:
固件直接刷到片内的FLASH就可以吗?空片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B:
这个可以仿造一个玩玩可以哟,双串口

网友C:
双串口有啥用?两个MCU一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串口有啥用?两个MCU一起写?

这么说很多MCU都有多个串口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串口有啥用?两个MCU一起写?

不是,一个下载用,一个调试用。
但一般只用一个,我下载和调试(不含仿真)通常都是用同一个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仿造一个玩玩可以哟,双串口

是的,玩玩还不错的,但实用性(相对于众多MCU而言)不是很高。

网友D:
官网找不到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找不到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https://www.stcai.com/hxgnsyb

楼主:
如果积分多,可以直接从下面下载:
电路原理图:

源码工程:

网友E:
手上有STC一箭双雕,不过我感觉一个串口就可以了,因为我是下载和调试都用一个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STC一箭双雕,不过我感觉一个串口就可以了,因为我是下载和调试都用一个串口的 ...

我也一般只用单一个串口,除非需要使用两个串口。
以前需要用两个串口时,就只能用了两个34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