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这个韩国电容放电能力真牛

楼主(2024-01-02):
早几个月前入手的韩国NESSCAP的超级电容,单个2.7V3000,一组18个。充满电放了3个月,测量单个电容电压还有2.48V~2.52V之间,自放电非常小,比之前买来做强启电源的Maxwell电容自放电还要小。而且实测放电CCA值也比maxwell的要高很多,Maxwell的6串放电1200,这个NESSCAP的电容直接测试CCA是超过了2000,我的测试仪测不出来,串一根50CM的25平方的铜线,测试有1800的CCA值,非常强大,也准备把这组装在车上,并在电瓶上。

NESSCAP超级电容

内阻很小,6串在1.2mΩ

直接测试CCA值,超量程,无法测试。

中间加一根50cm的电线,测试CCA值为1829,准备装车上,直接并电瓶。

还剩12个。

之前买的Maxwell超级电容,蓝皮的,6串内阻在1,7mΩ。

做好的强启电源也很好用,实测CCA值还有1200,启动汽车也是手到擒来。

  由于11月份汽车的电瓶亏了一次电,电瓶的寿命有所打折,想把这组电容加装到车上,并在电瓶上,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什么都好 就是体积太大了

网友B:
这一类的电容基本上内阻都在0.2毫欧左右放电能力用在小车上都是秒起没问题,问题在于自放电和单体的均衡,楼主你可以试着把一个充满到2.7伏,隔24小时量下电压,看看每天掉多少。不过一般来说这类电容电压掉到2.5伏左右也就不掉了。
我那组电容一直在车上做启动电池用,充电加了个升压电路调到15伏作用给电容充电。但我那组电容有个单体自放电有点大,当然这个大是相对于其他五个电容而言的,现在搞起我每隔半年要给这个单独的电容充一下,别的都是2.5伏它掉到1.5左右。
其实启动五个也够了,充电就用车上的发电机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并在电瓶上辅助启动的话,不需要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D:
不错不错,

我的就是那个自放电大的美国货

网友E:
哪里来的好东西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宝,这么大容量还这么低自放的,要看运气吧?

网友:
我用纽曼装的超级电容启车,还不错,原理和autowit一样的,先升压充满,再瞬间放电

网友:
我还以为是小日本的核废水罐,这么大的体积。

网友F:
这个电容耐高温好像不怎么样,夏天的发动机舱温度不低哦,并在电池上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好 就是体积太大了

体积确实大,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位置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类的电容基本上内阻都在0.2毫欧左右放电能力用在小车上都是秒起没问题,问题在于自放电和单体的均衡, ...

试过了,一天也就0.02V,降到2.5V就不降了,已经放了3个月了,确定漏电稳定才准备装车上的。5个不够保险,还是上6个串联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在电瓶上辅助启动的话,不需要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

小容量的电容自放电大,像350F的电容,一天可以掉2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

我的就是那个自放电大的美国货

美国Maxwell的也不错,只是比较难找到漏电小的电容。

网友G:
放在驾驶位或者副驾驶座位下面,电容正极用一根25平方铜线电瓶正极,负极搭铁就行了。不知道楼主买的一组6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来的好东西

你猜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耐高温好像不怎么样,夏天的发动机舱温度不低哦,并在电池上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

是的,看其他人做的,都是包了隔热棉,我现在也没找到好位置,还不知能不能穿线到驾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在驾驶位或者副驾驶座位下面,电容正极用一根25平方铜线电瓶正极,负极搭铁就行了。不知道楼主买的一组6 ...

我买的一组是18个的,整组搞下来,确认漏电无问题才用。

网友:
这个一年也用不到几次,还要定期维护,还不如保险送的接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