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17年的西数2.5寸320G黑盘开盖,好像可以自己救活

楼主(2024-01-02):
当年买洋垃圾笔记本配的。闲置许久昨天拿出来已经不认盘。电机转,电脑没反应。
干脆拆了吧,最近看到有做电磨的,不如也试试看。

1,这易碎贴贴了个寂寞

2.正面贴纸应该是真的,撕掉之后才知道是铝材质。

3.拆掉正面四颗螺丝,盖子拿不下来。奇怪的是左边两颗很紧,右边的很松。

撬开才发现里面还有螺丝。

4.拆下主板,很明显的金手指发黑。要是把它处理好时不时就好了呢。

可惜已经把磁盘摸得一片手指印。

5.磁片比盘体低很多,加了砂纸估计也磨不了长点的东西。 作罢

end!

网友A:
这种先把电路板拿下来,擦擦金手指触点,有很大几率能救活。

网友B:
遇到这种硬盘,先不要拆盘片,先拆电路板,看金手指,如果有氧化,用橡皮擦干净,一般都能起死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把电路板拿下来,擦擦金手指触点,有很大几率能救活。

开盖后就没有机会了

网友C:
WD黑盘台式机HDD挺耐用的啊,我2008年淘的几块散装拆机WD黑盘640GB,有两块用在监控录像机到今天的服役都十五年多了,7X24小时运行过十四万小时了。

网友D:
似乎黑盘还挺耐用的,性能还不错,以前的一块用了挺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似乎黑盘还挺耐用的,性能还不错,以前的一块用了挺久了

是咯,WD蓝盘绿盘都不咋样,但是WD黑盘挺耐用的

网友:
先看金手指

网友:
复原试机看看手指印是不是影响磁头读数据

网友:
转盘是企业盘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黑盘台式机HDD挺耐用的啊,我2008年淘的几块散装拆机WD黑盘640GB,有两块用在监控录像机到今 ...

黑盘太耐用了,我的Qnap里4块1T,09年到现在就没关过机

网友:
黑盘又快又耐用

网友:
盘片没再读盘在无尘环境下深度清洁还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硬盘,先不要拆盘片,先拆电路板,看金手指,如果有氧化,用橡皮擦干净,一般都能起死回生。 ...

早先没想起这茬,留下的另一块是西数的蓝盘,还有坏道,不过可以读盘。不过呢都是吃灰的货,拆了也不可惜。

网友:
黑盘耐用,我还有个750G的黑盘拿来冷备份。

网友:
有点可惜,黑盘不错,不识别可能触电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把电路板拿下来,擦擦金手指触点,有很大几率能救活。

对的,很多硬盘都是这个位置氧化了

网友:
这块是戴尔电脑的拆机硬盘。。。

网友:
这个不错,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