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热水龙头

楼主(2024-01-02):
热水龙头不加热了,但是还能显示温度,拆开看看,这不就是上古神器暖壶加热棒吗…

没发现哪个地方明显不正常,无从下手,又装回去了

已检查开关没问题,大概率是加热管坏了,凉透了

网友:
前阵子我也拆了,加热很慢 ,我以为接水垢了,其实还是很干净的

网友:
测一下加热管电阻丝的电阻,如果断了,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尺寸相同的加热管难找),如果加热管的电阻丝没断,重点检查水流开关的触点,是否烧蚀,可以用细砂纸处理。

网友:
这种设备可靠性不太好。

网友:
没有必要修 即使修好  密封性保证不了  直接换新也不贵

网友:
可以测一下加热管阻值,似乎都是加热管问题较多

网友:
一次性东西,没必要修,把温度模块拆下来可以用

网友:
16A/120度温度保险断了,换一个几块钱

网友:
不上表测一下,看很多时候看不出来的

网友:
既然能亮,加热管或者温度保险坏了

网友:
期待结果,备用

网友:
加热管或者温度保险坏

网友:
加热管坏了。。。。

网友:
用表量一下以上网友说到的三个地方。

网友:
先看看加热管是不是烧了!再看看触点是不烧坏了

网友:
拆开了就测量一下试试

网友A:
上古神器,热得快。

网友:
这种即热水龙头还是丢弃为好,万一漏电是很恐怖的。

网友:
这东西还是不要修了,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古神器,热得快。

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延续着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