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X86开放平台智能相机拆解

楼主(2024-01-02):
咸鱼买了套拆机的智能相机玩。

3个插头一个是电源IO,一个是网口,一个是USB口。没显示口,只能先接网线看看远程桌面。
慢慢折腾吧。

扩展版

扩展版

开盖

开盖

主板

主板

通电

通电

收到的样子

收到的样子

楼主:
找到主板上有个12PIN的VGA接口一个4PIN的USB结构,买接头回来装上试试。12PIN电源IO口的定义找到了,8PIN网口定义没找到,只能自己试了。

网友:
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料和做工好评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玩意儿都X86架构,热量不小吧?核心比较像P3的。

网友:
看主板上最大的芯片好像是intel的J系列或者N系列CPU,性能一般!不过相机用足够了!

楼主:
网线的排序试出来了,用海康的MVS不能枚举相机,也不能发现IP。
用远程桌面登进去,发现里面有个win7的嵌入式系统。
CPU E3845
4G DDR3
32G msata硬盘
照官方说明书,应该里面有海康威视的MVS软件,现在只有一个光秃秃的系统。
尝试安装MVS软件,安装完断电重启整个C盘自动恢复之前的样子。尼玛这就离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线的排序试出来了,用海康的MVS不能枚举相机,也不能发现IP。
用远程桌面登进去,发现里面有个win7的嵌入 ...

这样配置的可以装个家庭版win7系统,如果主板上有预留接口(usb,vga就可以diy自己搞一个系统了)

网友:
相机? 这个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配置的可以装个家庭版win7系统,如果主板上有预留接口(usb,vga就可以diy自己搞一个系统了) ...

主板有预留VGA和USB接口是12PIN和4PIN 1.25插口,我买了插头到了接上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线的排序试出来了,用海康的MVS不能枚举相机,也不能发现IP。
用远程桌面登进去,发现里面有个win7的嵌入 ...

小电池没电了?还是系统机制就是断电重制?

网友:
怎么没看见镜头呢

网友:
系统恢复可能是由还原锁,现在的情况下相机能够识别吗?设备管理器里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池没电了?还是系统机制就是断电重制?

小电池确实没电了。但是我很疑惑,小电池没电是主板设置会丢失,硬盘数据怎么会丢?

楼主:
系统重启复原是以为这个嵌入式系统有EWF功能被打开了。C盘完全不能修改。关掉后就可以修改了。
现在安装了软件,可以使用海康机器人的VM4.3平台。
自带加密狗可以使用最新的4.3版VM,这个就值了。自带的600万黑白相机也能用。
做为新手学习视觉识别的的低成本平台还是很值得。

网友(2024-02-21):
这是用在生么设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