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波轮洗衣机一开始脱水就滴滴滴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02):
洗衣服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盖板关闭的开关失效了吧?造成机器错误认为盖板没有关闭

网友:
盖板开关,定时器有问题

网友:
水已经放完了的话,就是上盖检测开关问题。

脱水必须盖盖子,检测到没盖上就不能脱水。

网友:
舱门盖那个开关有问题。

网友:
留意一下,是不是排水管有没有堵塞。或者排水不畅

网友:
把盖子对应的磁力开关短接了试试

网友:
拆开看看啊.盲猜都是凭经验回答的

网友:
我的松下波轮洗衣机有时排水管堵塞导致里面的水没有放完也会发出滴滴报警声。

网友A:
很明显洗衣机以为门打开了所以报警,检查门转轴处开关,或者有些在门边沿有磁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洗衣机以为门打开了所以报警,检查门转轴处开关,或者有些在门边沿有磁铁掉了 ...

我拆开看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