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实测有效,六串电池确实要比五串的力道大些。

楼主(2024-01-02):
也不负我这几天的折腾了。

刚下去测试了一下自己的小车拆轮胎,二分之一吋大飞的L型扳手长度是30厘米左右,电扳手紧固后再脚踩加强。之前试过用的21700电池10电芯,戈麦斯有刷扳手(775电机)是拆不动的,这次用自制的六串软包www.mydigit.cn/thread-429741-1-1.html   成功将螺丝拆出。其实手抓套筒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两者的力度不一样。另外自制的六串电池满功率输出的时候明显感觉到电刷的火花更大,套筒发热更严重。
有图有真想。待会手机上图。

统一回复大家,六串用的软包倍率电池,单体内阻2毫欧左右,就用的原18650两并五串的电池壳改装了,直接6串没有上保护板,充电器目前还没有着落,打算用开关电源调到25伏给这个电池充电。电池单体的一致性还算可以。判断是否要充电的标准就是测量电池的电压。这个是属于玩家玩票性质的一次尝试,因为我想要的是一款大力矩的扳手,其他没考虑。对于靠工具吃饭的盆友不建议这么玩。汇报完毕。

网友A:
六串。牺牲电机的寿命换来的动力。

网友:
内阻一样的话,那当然是咯。还要看你电机的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串。牺牲电机的寿命换来的动力。

网上这类775电机扳手专用的价格大约是20元。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刷无刷到底哪个力矩大,但我之前搞电工的时候感觉直流有刷电机的力矩那是真的牛逼。

网友:
多一节电池,电压高了,力道要大些

网友B:
6口中电压都高了这么多肯定力更大,就怕电机受不住,不知道保护板是多少A的

网友:
好比是说坐着比站着舒服

网友:
25.2伏电池包充电器好找吗?有刷电机还好,无刷应该会过压保护

网友C:
明显是电池质量不一样。前一个内阻快30,后一个多一串才16多,明显是电池差距大。你把第一个换成10个索尼c6,5串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口中电压都高了这么多肯定力更大,就怕电机受不住,不知道保护板是多少A的 ...

就是六串,没用保护板。所以才有18左右的内阻。而且想用也用不了。体积受限了,至于充电,只能用25伏的开关电源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池质量不一样。前一个内阻快30,后一个多一串才16多,明显是电池差距大。你把第一个换成10个索尼c6 ...

这个21700内阻算可以了,两并内阻才5.5左右,再要找低内阻的21700价格就不合适了。而且自己做的电池焊接用的铜皮,算是把内阻控制到了极限了。另外,虽然内阻有影响,但个人认为,这一类的电动工具,应该电压对力矩的印象更大。

网友:
实际上把软包的剩一串试试就知道了。内阻大,大电流就相当于降压了。20a多电流 30多毫欧,就已经快1v左右的压降了。有刷肯定是电压越高转速越快,反应到冲击上 就是冲击频率变大了,内阻小,电流也会变大,整体功率就上来了。不过无刷的就最好不要超压,原理不一样,容易烧。

网友:
会不会烧电机啊,还有这样的壳子,控制板,充电器都不好配吧

网友C:
你这个电池如果是另一个帖子中的1.5库放电那个,照你这么用,几个月或者更快就得完蛋。电流差距太大了。肯定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池如果是另一个帖子中的1.5库放电那个,照你这么用,几个月或者更快就得完蛋。电流差距太大了。肯 ...

应该是1.5C放电吧?这个“库”我看了好久才猜到可能是C 哈哈。还有我记得有盆友说过放电电流有20A?那么输出功率有400瓦了,扳手有这么大功率吗?

网友:
我猜都能猜到

网友:
小时候我就做过3节1号旧电池重新带动手电的试验。。。
后来还出了那种延长筒,2节手电变3节,所以这个不稀奇。

网友:
牺牲电机换来的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5C放电吧?这个“库”我看了好久才猜到可能是C 哈哈。还有我记得有盆友说过放电电流有20A?那么 ...

C是电量单位,叫做库伦,这是标准叫法。通常说得几c都是通俗叫法,不标准的,标准的叫法是多少库伦充放电,也就是电池容量的多少倍充放电。如果是775电机的话,20a电流不是问题,还有可能更高。所以总功率超过400瓦是非常正常的。不然哪来的那么大力能把螺丝拆下来。

网友:
根据功率计算公式,兰州在聪明的办法和笨办法之中选了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