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5升开水机,蜂鸣器电流声

楼主(2024-01-02):
买了4年了,家里买了4个 四个毛病都一样 新的时候都一个毛病,现在拆开一个才知道问题,有源蜂鸣器异响(以前一直以为是电源啸叫)
这个蜂鸣器异响有没有办法能处理,求大神指教,还有就是触摸板上来的5v电源不稳定 在4.2v-6.5v之间浮动.是下面的电源板不好么?有什么能改进的么?

网友A:
不该响的时候响?应该是有漏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该响的时候响?应该是有漏电吧

就是通电就响,家里四个都这样 应该是线路板设计有问题,不是蜂鸣器质量问题了

网友:
那就拆掉蜂鸣器

网友B:
会不会是功能性的提示?看了下电路蜂鸣器是通过中间主控直接驱动的,低电平有效,如果不是功能性响的话可以试一下在正负极间加10k上拉电阻抑制蜂鸣器负极电平错乱

网友C:
蜂鸣器响是报警吧,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报警,这电压浮动这么大,可以外接5V看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外挂一个5v电源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响是报警吧,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报警,这电压浮动这么大,可以外接5V看下是不是电源问题。{:0 ...

不是,就是类似电磁炉那种按键会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功能性的提示?看了下电路蜂鸣器是通过中间主控直接驱动的,低电平有效,如果不是功能性响的话可以 ...

就是缺水报警还有每个触摸按键都会有声音 和电磁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蜂鸣器响是报警吧,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报警,这电压浮动这么大,可以外接5V看下是不是电源问题。{:0 ...

就是很奇怪电压不管是4.2v还是5v还是6v 他这个蜂鸣器都有噪音

网友D:
7805输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缺水报警还有每个触摸按键都会有声音 和电磁炉是一样的

发现蜂鸣器跟LED的脚是相连的,那几个LED里有没有异常的比如不亮之类的?

网友E:
没准就是电源电压不稳定,你量量电源板上5V电压,78L05输出的

网友F:
5V电压不稳,检测78L05和电容,就是那个象三极管的东西。对着字看,右边是电压进、中间是地、左边是电压输出,左边一定要是稳稳的5V才成。

网友:
拆掉蜂鸣器

网友:
很可能是可控硅干扰,你可以试一下单独5V给控制板供电,看看它响不响。

网友:
串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电压不稳,检测78L05和电容,就是那个象三极管的东西。对着字看,右边是电压进、中间是地、左边是电压输 ...

7805测出来电压很稳定5.041v 几乎没有波动,刚刚通电还发现了蜂鸣器噪音随着数码管显示与否同步产生噪音,数码管(右边的三位的数码管)不显示的时候 蜂鸣器噪音小一点,也不是完全没噪音(因为左边两位的数码管是一直亮着的)反之就是声音(噪音)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准就是电源电压不稳定,你量量电源板上5V电压,78L05输出的

7805测出来电压很稳定5.041v 几乎没有波动,刚刚通电还发现了蜂鸣器噪音随着数码管显示与否同步产生噪音,数码管(右边的三位的数码管)不显示的时候 蜂鸣器噪音小一点,也不是完全没噪音(因为左边两位的数码管是一直亮着的)反之就是声音(噪音)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输出多少?

7805测出来电压很稳定5.041v 几乎没有波动,刚刚通电还发现了蜂鸣器噪音随着数码管显示与否同步产生噪音,数码管(右边的三位的数码管)不显示的时候 蜂鸣器噪音小一点,也不是完全没噪音(因为左边两位的数码管是一直亮着的)反之就是声音(噪音)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