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撸的力神21700可以组48V电池包吗?

楼主(2024-01-02):
拼多多撸了52节力神21700电芯,带K标的。内阻分布范围是8.5-10.5之间,容量没时间测,可以用这个组个13串4并的48V电池包吗?

网友A:
就是那个之前5折的动力电芯吗?做个电动车电芯小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之前5折的动力电芯吗?做个电动车电芯小意思吧

就是5折买的,13串4并,给自行车助力用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自己要有能力和工具。再一个,还要有维修能力。这个电池之所以便宜,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组电池包以后,用一段可能就会有问题,自己能维修就放心组吧。我也准备组一个呢。还在准备材料中。

楼主:
我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预计装好能有48V/12-15AH
电芯          52*5=260
保护板                  40
支架,镍带等辅料  50
不锈钢外壳            80
----------------------------------
                       =430
不便宜啊

网友:
要买21700的支架和点焊机,还有严格意义上说,内阻和容量也要测试后配对。等于是你在外面捡了一瓶醋要配饺子。
为了消除你的烦恼,建议送15节给我,到付即可。正好我还想做个15节的3并五串。我这才是捡到饺子只是找你借点醋。而已。

网友B:
电池不光看容量和内阻,你的测试一下自放电大不大,都充到4.2放一个星期以上看看电压差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光看容量和内阻,你的测试一下自放电大不大,都充到4.2放一个星期以上看看电压差别大不大 ...

自放电看了,买来3.7V左右,没有充电。一直放置,最大的15天掉0.006V,也有不掉电的

网友:
要分容分阻才行。如果没有设备的话,可以简单一点,串联起来充满,然后再放电,再看电压如果有和其它差异大的,就挑出来不用

楼主:
今天EXCL程序模拟算了一下,很绝望啊。每串的内阻必须要一致才行。

网友:
力神那个是动力电池,组电动车电池没有问题,但不是A品,一致性差,所以用一段时间各组会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EXCL程序模拟算了一下,很绝望啊。每串的内阻必须要一致才行。

不用纠结,这个点误差根本不是个事,
别以为厂家的电池都是完全一致的,即使一致,用一阵都会有个体差异

楼主:
内阻全部测出来了,按这样配对可行吗?各位大佬看看各串内阻差异在范围内吗

楼主:
4并13串,21700

网友:
K标的最好不要成组用,这是B品,单个用没上面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材料准备的差不多了,预计装好能有48V/12-15AH
电芯          52*5=260
保护板                  40

不是什么都要亲力亲为的,你这样算下来成本并不低,而且还差外壳,充电器等,容量才12a.h,太小了就像玩具,续航太短了,起码20安起步,用磷酸铁锂电池最好

楼主:
问题来了,充放电流3A,放电电流每个电芯0.8C左右。4并13串
是像上面的图一样,内阻接近的并联在一起,每并4个电芯的内阻基本一致。这样各串的内阻差异大。
还是低内阻和高内阻搭配并联,保证每一串的内阻一致
这两种方案哪个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充放电流3A,放电电流每个电芯0.8C左右。4并13串
是像上面的图一样,内阻接近的并联在一起,每并 ...

应该是组之间内阻一样,既然自己动手装个蓝牙保护板可以看数据

网友:
主动均衡的保护板买一个,啥事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保护板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