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asm1351不支持uasp的1412古董固件刷不进去

楼主(2024-01-02):
在csdn上花几块钱下载的,固件格式是exe的刷不进,解压后就是4个这样的文件。  asm1351的150开头的exe格式固件(都支持uasp没啥用)有几个能刷进去,有的也刷不进。把这个141固件里的bin文件提取分离出来我实在没那水平,有大神知道有啥办法刷进去吗?

楼主:
asm1351这个150开头的exe固件能刷进去,但支持uasp没啥用。

楼主:
接:https://pan.baidu.com/s/13hSTKhqXhmHcc8sOCS1syw 提取码:5ryd
我还是把这个固件分享出来吧,谁愿意试就刷吧,这个exe固件要么刷进去成功,如果实在刷不进桥也不会砖(还是原来固件)。  如果不会短接桥又怕砖就别试了,  有谁能刷进去就回复我,非常感谢!

楼主:
主要是asm1351在usb3.1口下传输写入会掉速不稳定甚至卡盘,并且c7猛增,c3也会增多,2246en u盘大家难道就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我肯定就是所有的1351固件都支持uasp的锅。网上没一个不支持uasp的固件,我找的这个还居然刷不进。 2246en配1351桥在win10 11系统下 插usb3.1口也并不是不能用,就是关掉系统的uasp协议,asm1351 u盘写入总算正常 不掉速不卡盘了写入速度慢20左右,但c7还是会增加。 但是这样的话,插其它asm235和jms580硬盘盒写入速度要慢几十兆,nvme硬盘盒能慢七八十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asm1351在usb3.1口下传输写入会掉速不稳定甚至卡盘,并且c7猛增,c3也会增多,2246en u盘大家难道就 ...

C7计数增加应该是UASP的锅,我的镁光M600接ASM235CM或者ASM1153E也是这个问题,还会降速卡顿,目前只能暂时用win7(非UASP模式)或者刷nouasp的桥固件(1153E有nouasp的桥固件,1351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7计数增加应该是UASP的锅,我的镁光M600接ASM235CM或者ASM1153E也是这个问题,还会降速卡顿,目前只能暂 ...

win10 11系统可以修改注册表关闭uasp加速协议。我发现大多桥接固件出现卡盘掉速不兼容不稳定的情况就是固件支持uasp惹的祸,jms583用10g ac线插usb3.1口其实也有这种情况。  rtl9210b很稳。桥接厂商也不知道出点不支持uasp的固件。一旦出现卡盘掉速,桥接固件支持uasp加速协议就是灾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 11系统可以修改注册表关闭uasp加速协议。我发现大多桥接固件出现卡盘掉速不兼容不稳定的情况就是固 ...

确定就是主控固件支持UASP导致的掉速卡顿SMART计数异常的问题。9210B确实没有问题,手上好几个9210B双协议的盒子,速度都正常,也不卡顿,SMART不报错。ASM1153E和JMS578倒是有nouasp的桥接固件,1351不清楚。我手上的桥接主控只有ASM1153E、ASM235CM、ASM1156、JMS578、JMS580、JMS583、RTL9210B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