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70D如何校正?

楼主(2024-01-02):
在收废品处淘了一个UT70D,成色还可以。各档测量基本准确,但在电阻800KΩ档测量误差较大,请教大家如何校准??

楼主:
最后那张图片测量误差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那张图片测量误差较大

是你表笔的原因,你用“ 多功能测试插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表笔的原因,你用“ 多功能测试插座”试试

有这种可能,但估算出来是75MΩ左右,感觉又太低了,一般劣质表笔也没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表笔的原因,你用“ 多功能测试插座”试试

换了几副表笔试过了,在800KΩ档位测量实际还是偏低

网友:
表笔和接触方式导致的测量结果误差都不容忽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几副表笔试过了,在800KΩ档位测量实际还是偏低

别折腾了,意义不大。

如果想自己修一下,你可以检查一下进入101k的300pF、进入1.11M的5pF是否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意义不大。

如果想自己修一下,你可以检查一下进入101k的300pF、进入1.11M的5pF是否失效了。 ...

谢谢回复!!在电路图上没有发现这二个电容呀。还请朋友明示!

网友:
软件校准的,你搜搜看,以前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逻辑分析仪抓取分析了这个表的存储数据,刷数据校准

网友:
70D不错,80000字

网友(2024-12-31):
只能软件校准

网友:
不怕累的话,也可以拆下93C46来写数据校准,就是相当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