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美的LED台灯

楼主(2024-01-02):
    不知道哪清理出来一个台灯,美的牌子,估计买的不便宜,但拆开里面的做工感觉有点山,外观看着还不错吧。

    拆开里面看了下,电池0V,充电芯片有一鼓包,估计是插错电源烧了充电芯片,导致电池放电到0V了。、

这是整体外观

还有个小夜灯兔兔。

参数

四个垫脚下四个螺丝加支架下面有两个共六个螺丝。后盖有配重,拆开这样子,感觉线走的比较随意,焊工也比较随意,电池更是山寨专用蓝皮电池,标称才千多mah。看着感觉像是山上来的一样。

蓝皮1500mah电池。

触摸按键板,一个控制台灯,一个控制夜灯

电路板下面,充电芯片鼓包了,估计是烧了,不过插电还是有电源指示。

电路板背面非常工净

外面看着不错,里面感觉不咋的,特别是那节蓝皮电池,山上专用。

网友A:
锂电充电管理ic看不到丝印,看下周边,能不能用4056代换,其实外挂一个4056小板最简单

网友:
4056充电模块搞得

网友B:
造型不 错,还有小 夜 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充电管理ic看不到丝印,看下周边,能不能用4056代换,其实外挂一个4056小板最简单 ...

两芯片都打磨了,估计就是常用的405x系列的充电芯片,触摸估计也是常用的触摸开关,电池过放保护了,用个电池并了一下有2.8V了,不过灯还是点不亮,估计坏的东西多了,懒的弄了。

楼主:
估计就是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型不 错,还有小 夜 灯

不拆开看挺不错,里面感觉简单了点,走线也不规范比较乱

网友C:
挂个锂电试试亮灯部分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个锂电试试亮灯部分的好坏

懒的弄了,又不是自己的,要是自己的还花点心思弄一下,只要LED灯板没坏

网友D:
看上去就是公版线路,再打磨也是一个触摸加充电管理芯片而已

网友E:
里面还有空间,加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就是公版线路,再打磨也是一个触摸加充电管理芯片而已

是的,应该就是常见的充电和触摸IC,不知道为什么也要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还有空间,加电池

要是自己的,肯定换电池加换芯片,别人的懒得弄了

楼主:
确实看里面有些对不住美的这个牌子

网友F:
大厂家的家电芯片一般是不打磨的,估计是山货,特别是那个蓝皮的18650,一看就是满满的山货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厂家的家电芯片一般是不打磨的,估计是山货,特别是那个蓝皮的18650,一看就是满满的山货味道。 ...

这么说来是山上的无疑了

网友:
美智光电是美的集团旗下专注于照明及智能前装电气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公司

网友:
还鼓包了

网友:
是美智,不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