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照片不会往电脑上考了

楼主(2024-01-02):
mata20手机,同样的手机还有一个,都是mata20-内部存储-DCIM-camera文件夹。结果这个手机没有这个文件夹。以前应该无问题,都是数据线连接。但现在camera图标倒是有一个,可不是文件夹,也打不开。

手机上找到对应图片,把图片名称打在搜索栏,不能搜索。但手机上查看正常。只能通过微微信往外传。这是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手机打开,用另一个手机拍照,可见不仅图片在,而且就在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A:
俩手机系统版本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手机系统版本也一样吗

当然,而且华为的好像都差不多。关键是用的这台记得以前可以,刚发现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而且华为的好像都差不多。关键是用的这台记得以前可以,刚发现不行 ...

记得以前用荣耀V10也是在同一位置

网友B:
首先手机上开启传输文件这个选项,就能看到mtp设备,里面有你的照片。如果没有mtp那你的系统装的是精简版系统,被精简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手机上开启传输文件这个选项,就能看到mtp设备,里面有你的照片。如果没有mtp那你的系统装的是精简版系 ...

不是,比如微云保存的视频、照片都可以传输,就是拍的这些不行

网友:
那个显示是文件,肯定进不去,清理一下电脑垃圾和临时文件看看,是不是某些缓存出错导致。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的案例,最后人家发现是电脑主板的问题,接的USB设备太多,导致带宽不够带不起来。

网友C:
微信登上,同一个局域网,还是很快的

楼主:
另一台mata20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登上,同一个局域网,还是很快的

我刚拍的文档,完全按顺序,微信经常顺序错了重整理费劲,几百页。经过微信名称也乱了

就算不为了这个,这个事也希望搞明白

网友:
重启 重装 重买

网友D:
没玩过菊花的。。。都是安卓系统不外乎插拔线、换usb口、重启电脑、检查手机设置包括mtp模式开启没有,权限给了没有,或者重启一下手机。。。你这个有2部其中一部正常,还有可能电脑缓存的原因。。。。我是粗粮的2部配合大数字的手机助手用习惯了,一样有一定的几率发生连续插拔换手机后不识别的情况,电脑重启或者手机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菊花的。。。都是安卓系统不外乎插拔线、换usb口、重启电脑、检查手机设置包括mtp模式开启没有,权限 ...

我重启一下手机看看,电脑重启不管用。我觉得可能手机少了什么,或者改了文件夹。其他文件夹都能正常读取。

楼主:
还有,这个像记事本的样子是什么,我能打开记事本,可是这个打不开,其他手机这儿没这个文件。有没有可能是什么玩意改了什么?

网友:
试试局域网共享呢
https://www.123pan.com/s/BP5A-Pgxxh.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像记事本的样子是什么,我能打开记事本,可是这个打不开,其他手机这儿没这个文件。有没有可能是 ...

手机进去文件夹长按看看权限设置,以前的rootexplorer有设置功能。不提供读取权限,叫啥保护隐私。。哄蒙系统不太熟

网友:
不懂得遥遥领先  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拍的文档,完全按顺序,微信经常顺序错了重整理费劲,几百页。经过微信名称也乱了

就算不为了这个, ...

真的,最讨厌的就是WX传输文件或是图片的时候,就把原来文件名改了。而且即使是同一个文件,传输第二次,文件名也不同,如果不对比的话,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传输过了。还有垃圾的设置,就是转发一次,复制一次,占用手机内存。